[求助] ICC读入design的问题

楼主(2014-09-08):
在论坛上下了一个2010的lab  但读入design的时候就出了这个error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库文件里有rish_chip单元存在,你不妨把那个单元剪切到其他目录,再试试

网友:
多了个空格

网友:
ICC LAB之间的空格去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做的,确实是能解决,但也出现了这样的warning跟error  ,该怎么解决,谢谢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risc_ship的那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