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可以用在面包板上的ESD保护器件

楼主(2014-09-08):
各位大侠,小弟设计TAPEOUT的芯片,BOND在Ceramic DIP的封装上,插到面包板上以后,经常会由于各种问题导致芯片的损坏。由于芯片本身没有加入ESD保护,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分立器件可以用在面包板上,和一些关键的PIN相连,来保证测试的顺利进行呢?谢谢!

网友:
接齐纳管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那任何的齐纳管都可以吗?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每个PIN要接一个到VCC,一个到GND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你的耐压需要选择合适的齐纳管。出于安全考虑当然一个to vdd 一个to gnd比较可靠。

网友:
不过我觉得测试过程中的ESD问题主要应该来自人体放电,你最好带上防静电手环和手套再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