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处理数字版图中的模拟PAD

楼主(2014-09-09):
将模拟PAD作为一个硬IP嵌入到数字内核中,需要引出2个模拟输出端口和2个模拟电源。使用的模拟电源是smic库的PLAVDDC,PLAGNDC,使用的模拟PAD是PLBIAC_LC。在数字模块中,怎么加上模拟PAD并将其与相应的PIN口定义连接关系???还有,模拟IP用到的模拟电源应该咋么处理????

网友:
create_cell , create_net , connect_net , disconnect_net ,

derive_pg_connectio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用模拟PAD的处理吗?数字的PAD是不是还是可以在网表定义连接关系,然后在ICC中用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来处理相关的数字PAD?

网友:
可以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有一点没搞明白,我按照create_net connect_net,可以把模拟PLBIAC_LC和芯片的port口连接起来,但是连接内部的cell的PIN口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PLBIAC_LC没有对应的输出PIN 口,还有一个是要连接的cell的PIN口,和这个PAD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另外版主,我在接着问一个问题,对于在一圈数字PAD中的4个模拟PAD是不是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电源环路,这4个PAD插入的filler是不是不能与数字的一致?

网友:
用connect_pin -from xxx -to xxx -port xxx 来搞定,跨hier连接,

模拟pad和数字pad之间有powercut的,不是直接相连的,看io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大,我还是没做成功。再给你看一下问题,      我的连接关系是这样的 image_smici/plltop/PADP------>PLBIAC_LC (模拟PAD)---------> rpad_PADP(顶层的PORT)而这个模拟PAD的只有三个PIN口,两个电源的,一个P。P口还是一个inout类型的,不能用connect_pin这个命令。我将P按照create_net,connect_net的方法连到rpad_PADP上后,connect_pin -from [get_pins image_smici/plltop/PADP] -to xxx 这个PLBIAC_LC已经没有对应的PIN口了。。。。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2015-09-22):
vsi的库吧,

网友(2017-05-10):
学习了,真的大神多

网友(2023-08-07):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