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TSMC018 后仿真遇到SCA参数问题 无法仿真

楼主(2014-09-09):
如题,使用TSMC018工艺,画完layout,完成参数提取并作后仿真时遇到sca参数问题,spectre无法完成仿真并给出如下提示:

请问,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求方法,谢谢!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AAAAA':`I0',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CMI-2048): I0.I8_MM1@4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8_MM1@3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8_MM1@2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8_MM1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2_MM1@4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2_MM1@3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2_MM1@2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2_MM1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8_MM0@4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8_MM0@3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8_MM0@2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8_MM0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2_MM0@4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2_MM0@3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2_MM0@2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ERROR (CMI-2048): I0.I2_MM0 of AAAAA: Value of `sca'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网友(2015-02-15):
SCA参数是什么参数

网友(2017-11-08):
回复 楼主:

   您好,这个问题当时您彻底解决了没,现在我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候吧网表中的sca手动改下就可以了,有时候又不行,不知道深谋远虑

网友(2022-03-01):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2-05-03):
楼上的各位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解决方法是啥呢

网友:
这个就是寄生参数提取问题,没有提取到的话后仿结果不对

网友A:
后仿真提取的SCA 参数有问题‘’

网友B(2022-08-08):
引用 网友A:
后仿真提取的SCA 参数有问题‘’

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如果不是太重要的管子直接改网表修改成SCA=0 SCB=0 SCC=0就可以了

网友(2023-09-05):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太重要的管子直接改网表修改成SCA=0 SCB=0 SCC=0就可以了

老哥这个现在有没有同意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
改网表啊,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D(2024-08-14):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太重要的管子直接改网表修改成SCA=0 SCB=0 SCC=0就可以了

前辈 我按照您说的改了 但是仿真卡住了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 我按照您说的改了 但是仿真卡住了好像

对照一下前仿真提取的网表,看是不是哪里改错了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C:
对照一下前仿真提取的网表,看是不是哪里改错了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