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GlobalFoundries 55nm工艺die size估算

楼主(2014-09-09):
请问熟悉GlobalFoundries 55nm cmos工艺的高人,150万门面积大概多少? seal ring + scribe要留多宽?

网友:
看instance count吧, 而且memory ,ip等面积另算的,  太粗略了,  我只能说 ? x ? mm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知数据如下:
1. not pad limited
2. gate count: 1.5 million -> 3mm2 ?
3. flash: 2.33 mm2
4. sram: 13Mbit, 0.55um2 bit cell -> ~9.5mm2 ?
5. pad hight ??
6. power ring ??
7. seal ring ??
8. scribe ??

网友:
不是pad limited那就是core limited chip,由core决定,

gate count : 1.5m 不知道折合到instance count是多少,就算1M instance 吧, 3x 3可以放的下,
而且有多,

flash: 这个是死面积,
sram : 13Mbit, 很多了, 不是特别清楚面积有多少, 算2x3 mm2吧,

pad height: 一般是130 x 40 左右, cup pad

power ring不占面积 , sealring,scribeline都是fab的事情,不用管,
你算die area ( without sealring) 即可,

网友:
io留150 initial util 60~70看你mem ip有多少了

网友(2015-11-21):
回复 网友A:

版主如果做with seal ring, 那么die的面积,包含seal ring?

网友(2017-08-15):
回复 网友A:
请问core-limited chip和pad-limited chip的区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