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ive strength selection

楼主(2014-09-09):
数字后端做IO assignment的时候  仿真drive strength selection的时候  要求rail_to_rail 。想问一下rail_to_rail是怎么定义的,怎样才算rail_to_rail,看着像rail_to_rail 当放大以后发现并不是rail_to_rail??怎么解决。。

网友:
就是vss到vdd吧,你仿真啥呢, 选drive strength还要仿真呢

网友:
为啥感觉rail-to-rail一般就是个模拟概念,是输出为满摆幅。数字电路的rail-to-rail是个啥概念?

楼主(2015-01-16):
回复 网友A:

    测试数字IO的驱动能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数字芯片输出IO的Driver strength(DRV)和SSO,rail-to-rail是DRV驱动信号能够达到设定的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即rail-to-rail。

ok

ok

fail

 fail

网友C(2015-07-17):
drive strength 是什么意思?不是很理解,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Diaos An
Rail-to-Rail的器件,一般都是低压器件(+/-5V 或 single +5V),输入输出电压都能达到电源(输入甚至可以超过)。其原理上 的秘诀便在于电流模+NPN/PNP互补输入结构。rail-to-rail器件的某些设计思想,对我们自己设计电路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轨到轨(rail-to-rail)”的特性即:它的输入或输出电压幅度即使达到电源电压的上下限,此时放大器也不会像常规运放那样发生饱和与翻转。例 如,在+5V单电源供电的条件下,即使输入、输出信号的幅值低到接近0V,或高至接近5V,信号也不会发生截止或饱和失真,从而大大增加了放大器的动态范 围。这在低电源供电的电路中尤其具有实际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drive selection 一般是IO design 的第一步,就是对客户所给IO(output IO)驱动能力的评估,能不能rail to rail,保证不出现过驱动和. 像TSMC的IO PDB08DGZ,08就是电流,代表驱动能力的大小,还有04、16等大小的可选。经过Hspice仿真,输出信号不能驱动rail to rail need upsize it. If it be over-driven, then down size it.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模拟的轨对轨。这里的rail to rail 是IO 高能到VDD 低能到VSS。不出现驱动不足和过驱动。

网友:
o ,underdrive和overdrive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2017-06-30):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9-10-30):
花型透厉害了!!!!!!!!!!!!!!!!!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C:
drive strength 是什么意思?不是很理解,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可这样看,驱动能力,即输出电流的能力,电流能力越强,速度越快,即给驱动的走线(有寄生电容)充电能力越强,更容易更快充满电即更快由0变为1. 这样,可以跑更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