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反相器

楼主(2014-09-09):
在Hspice中有没有直接可用做反相的命令?比如一个差分的IO, 给一个激励给p,  然后对这个激励进行反相 然后给n

楼主:
Zero Delay Inverter Gate

A simple inverter with no delay can be built with a piecewise linear transfer function.

        Einv out 0 PWL(1) in 0 .7v,5v 1v,0v

这个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只对pwl的适用吗

网友(2019-11-30):
我也看到了这个,这个好像不能对任意激励源适用,我想把两个节点设置成互为反相,请问有什么最好的办法?

网友:
仅仅两个节点做不到的。
在输入为0的时候,仿真器预知不到高电平应该是多少,你必须提前设定。
有个模块是设定A/D接口定义,里面设定高低电平。用来做数字语句与实际电路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