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设计与FPGA设计的不同

楼主(2014-09-09):
想问问大家做同样的功能,FPGA实现和ASIC设计实现有什么不同,
FPGA中有丰富的可用资源,我们只要直接使用就OK了,但是若想要在ASIC中做出同样的功能,应该怎么办呢:
(1)FPGA中有IDDR和ODDR,在ASIC设计中若想实现数据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输出,应该如何实现?
(2)FPGA中有DCM/PLL,在ASIC设计中若想实现时钟移相,应该如何实现?
(3)FPGA中有IODELAY延迟,在ASIC设计中,若想实现一个固定延迟,应该如何实现?

以上三个问题是我自己想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各位给予提点。
也欢迎大家补充FPGA 和ASIC设计中的种种不同之处,谢谢~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DDR Controller for ASIC,在FPGA中可以用IDDR和ODDR实现数据的double data rate,但是若针对ASIC,我就不确定该如何处理了。

网友:
回复 1# fanny_haiyun ASIC也有很丰富的资源,除了逻辑上的Stand cell 还有各种analog circuit

(1)FPGA中有IDDR和ODDR,在ASIC设计中若想实现数据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输出,应该如何实现?
        简单的从逻辑上来讲 用2倍速的时钟就能做
(2)FPGA中有DCM/PLL,在ASIC设计中若想实现时钟移相,应该如何实现?
         ASIC也有PLL DLL
(3)FPGA中有IODELAY延迟,在ASIC设计中,若想实现一个固定延迟,应该如何实现?
         用delay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1)如果不用两倍时钟频率的时钟,能否直接同时使用目前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然后再把数据进行整合?
   (2)(3)ASIC中的DCM/PLL以及Delay Cell 有类似于FPGA这样公开的IP核吗,还是说我应该自己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数字设计而言 delay cell 是工艺库提供的,不需要设计。

网友:
感觉asic ddr的phy难点,然后就是怎么高带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