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EP2S60F1020I4)使用ddio,时序不满足的问题

楼主(2014-09-09):
最近调试板卡,遇到FPGAEP2S60F1020I4)使用ddio,时序不满足的问题,请教大侠。

    板卡结构,如下

AD9957输出100Mhz PDCLK时钟给FPGA,PDCLK由FPGA专用时钟管脚进入。在FPGA内部,PDCLK使用了全局时钟缓冲,然后作为FPGA的处理时钟。最后,FPGA使用了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实例化了一个altddio_out双沿传输数据的IP核,将18位DAC_D[17:0]数据送出pin外给AD9957,AD9957使用它内部的PDCLK对数据进行锁存。
    从altddio_out模块的寄存器,经过pin脚,PCB布线延时,到进入AD9957寄存器。在这整个路径中,分配给FPGA pin外的延时为2ns,这2ns包括布线延迟和AD9957输入寄存器建立时间(数据手册为1.75ns)。在约束文件中加入下面这句约束: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max -clock [get_clocks {PDCLK}]  2.000 [get_ports {DAC_D[0]}]

在quartus ii9.1版本的编译器中,报出关于altddio_out模块的10个数据线(共18个数据线)的建立时间不满足,slack为负的,其余8根没有报建立时间问题。

    另外,由AD9957输出的时钟PDCLK,进入FPGA之后,是不是需要使用PLL或者DLLPDCLK进行锁相,保证由PDCLK锁存后输出的DAC_D[170]能够正确地被AD9957内部的PDCLK采样?

1建立时间不满足,如下:

2  10个数据线的建立时间不满足,如下

3其中DAC_D[0]不满足建立时间的路径,如下:

4 AD9957输入寄存器的建立时间为1.75ns,如下:

另外,我还注意到在EP2S60F1020的数据手册中,提到I/O Delays的延时参数如下图所示,FPGA我使用的是-4的速度,LVTTL电平标准,其中

Top的延时都在2ns以上。那么PDCLK100Mhz,时钟周期为10ns,上升沿下降沿都传数据,上升沿到下降沿就只有5ns。从而,Top的延时加上外部

pcb走线以及AD9957输入寄存器的建立时间非常接近5ns了,是不是EP2S60F1020的管脚连接AD9957,使用DDR方式传输数据很难达到100Mhz

(即PDCLK100Mhz?

数据手册中写出的FPGA管脚的Top的延时参数,如下:

建立时间不满足 - 副本.pdf

网友:
图片都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我这边的问题

网友:
看到fpga的ip就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传了附件,附件是对问题的全部描述,包括图片。请下载后查阅。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FPGA的ip核有时候是很诡异,特别是FIFO,明明写进去了,读出来确是o,我们这边有很多了都自己在双端口ram的基础上自己写fifo。

楼主:
大家有没有关于timequeset方面的深入介绍啊,对时序约束需要加强理解和学习。
昨天在FPGA中加了一个pll,参考时钟是pdclk,之后调试了一下,实际效果还可以。但是就是fpga的编译软件还是报时序slack仍然是负的2.3ns。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pll的约束。。建议在sdc文件里加入derive_pll_clocks -create_base_clocks语句。一句顶好几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用AD9957这款芯片,你用它的正交调制功能了吗?有时候切换单音功能和profile寄存器切换时会有不稳定现象,不知你的有木有?

网友(2019-04-18):
学习一下,谢谢

www.22mscc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