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问题

楼主(2014-09-09):
我在用stb分析时,已在输出端加iprobe元件,可是仿真结束后,各项环路指标显示都没有值。烦请各位大牛指导或是提供stb仿真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stb得接在闭环电路的环路中

网友:
保证电路反馈方式连接等都正确吗?

网友:
schematic上本來就沒有值,要使用plot叫出你想看哪個點的mag或phase

网友:
软件真的很难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闭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对电流的运放积分电路,是闭环环路的

网友:
要使用direct  plot→main 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什么都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     我用的是ADE XL
    我自己的STB确实是这么看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尝试断开环路方法,看一看有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