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chronous pins和excluded pins

楼主(2014-09-09):
1.在PR阶段,两者有什么区别?如何选用?2.这个属性对哪个步骤有影响?
3.做CTS的时候log中有NOTE!指出setDPinAsSync,查command ref还是不太明白。
4.command ref中还有一条setIoPinAsSync的命令,应该是类似的用法吧?

高手解个惑哈

或者有这方面的文档资料什么的给个链接也行哈,谢谢咯

网友:
exclude pin告诉CTS不用去平衡相连管脚上的skew.前面的那个没用过。

网友:
user guide ,soc的,

新手要养成看工具manual的习惯, 问人千遍不如自己学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user guide和command ref其实已经看过了。。。按照关键字搜索过了一遍,但是,貌似没有专门介绍这两个区别和选用的地方。。。。如果版主大人知道的话,就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