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ign写出来的信号线在PR的时候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09):
陆陆续续学习的时候看到有的地方会对代码里面assign语句写的信号线进行专门处理,我的问题是不太明白assign语句写的信号线在PR的时候如果不处理会有什么不好的风险吗?encounter里面有一条命令是setDoAssign,没太看明白这条命令的意思,除此之外,一般流程里面还会有什么与assign语句相关的命令?

求教求教!!

网友:
这个assign 语句需要移除或者用buffer代替 在后端,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也看到文档里说有的要buf替换,但是不知道原因。。。。让我们一起呼唤知道的人吧

网友:
一条net有两个ports对应,即便在PR阶段不出问题,在calibre做lvs验证的时候也会出问题的,因为从电路网表的角度上也是讲不通的。所以要用buf来隔开处理。

网友:
没关系的, calibre里面叫 *.connect  IN  OUT ,

也不会干扰lvs结果的,

总结下来:不用管assign,后端根本不care,

楼主(2014-11-19):
回复 网友B:

嗯,我用bufferAssignNet命令试了一下,好像是没什么区别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