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nsity问题

楼主(2014-09-10):
芯片当中有很多个density drc error, 特别是电容。因为电容上没有M7和M8,但却有dummy exclude, 所以用在做metal fill的时候,电容上并没有任何metal fill。有没有简便一点的办法,现在一个一个电容处理太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可以用脚本自动填充吗?

网友:
一般都是脚本自动填mt dum!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是想在电容上面添加m7和m8吗,还是禁止添加m7和m8。
如果您的电容想要添加dummy,可以自己做个cell,将dummy exclude去掉,然后再通过脚本自动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