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port不被认识为sink

楼主(2014-09-10):
做CTS,有个时钟后面只有6个port,由于频率很高,要求skew很小,但是做出来的却很不理想,skew有100多ps,并且给port都设上了stop pin,仍然不被识别为sink,最后给port前面的buf的输入pin设上stoppin ,才被识别为sink,请问下大牛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清楚,只好人为去balance了

网友:
icc  一般对port 作为 excluded pin   不作为stop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它设stop pin也不起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工具就是这么变态         所以 你在他前面加个buffer 才可以的          encounter 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最好设到leaf pin上,   或者设-float_pin 0.01 看看

网友:
有个时钟后面只有6个port,他们之间都有buffer吧?别cts完了,他们是assign pi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