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时钟连线 除了线间距放大外,走线宽度要增大吗还是正常宽度就行?

楼主(2014-09-10):
新手求助,时钟连线 除了线间距放大外,走线宽度要增大吗还是正常宽度就行?

网友:
500Mhz以上可以double width, 否则可以维持原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一般double width,double spacing.

网友:
看你绕线资源了  我们A9 core  也可以按照单倍宽度  双倍间距绕线  只要没有时序  SI 问题   以及DFM 问题   就无所谓了

网友(2015-11-30):
请问时钟线加宽还有增大间距可以使用什么方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 CTS 时指定clk routing 的 non-defualt rul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