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和hold都是正的slack,可是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却还爆出VIOLATED

楼主(2014-09-10):
setup和hold都是正的slack,可是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却还爆出VIOLATED,不知如何解决,求助!!!Set_clock_tree_options -max_fanout 设了 32

楼主:
新手求助

网友:
自己要判斷阿, max_trans 的 Required 值與你是做何種製程有關.
min_cap 是可忽略的, max_area 看也知道是不合理的.
作 P&R 不要 Design 的 SDC 照單全收.

网友:
setup还有hold需要查,当然transition也是必需要检查的项,所以。。。。

网友:
先修设计规则违反吧,再看时序

网友:
修下drc吧,我用的命令是:route_opt -incremental -size_only 以前加完dummy和filler之后,会有一些trans violation,用这个命令修复过。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仅供参考

网友:
0.5、0.6 ns transition不算坏啊,你多快的时钟,

网友:
transition 修完    再看setup 和hold   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