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往SRAM芯片中写数据,重复写多次才能写入,怎么解决?

楼主(2014-09-10):
调试一个多媒体演示系统,需要用FPGA往SRAM中写入数据后读出,但是发现只写一次再读出的数据是完全错的。只有让数据和地址重复循环变化多次,才能读出与写入相同的正确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因为实际应用中是只写入一次就读的。

网友:
看手册,判断时序是否满足,可以采波形调试。

网友:
时序不对

网友:
仿真过了吗

网友:
我也觉得时序不对

网友(2014-10-23):
手册,时序

网友:
肯定是时序问题

网友:
肯定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