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路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10):
各位好,
      我手边有章PADS2007画的电路原理图,我不太明白图中所表达的意思。
比如说电源端到电容出的红色粗线表示什么意思?是一种特殊的元器件吗?还有接地的部分也是经过处理了吗?

第一次看到这种图,不理解,请多指教。

电源端

电源端

楼主:
怎么没人踩呢?

网友:
没有任何意思,你就当时导线就好了

网友(2014-11-24):
这种电路我也见过。我当时没有多想过,我也就把它当普通导线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连线,画的粗全是设计者的个人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