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US9.2运行patch_cadence后1error

楼主(2014-09-10):
安装IUS9.2中,第一次运行./patch_cadence没找到libstdc++.so.5,yum install libstdc++.so.5解决,之后运行./patch_cadence,1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fk    这个error如何解决的? 求大牛指点。。。

网友:
这个是自己写自己文件,ERROR正常情况,接下来按照教程步骤来就行了

网友:
能否共享一下IUS09.20,论坛上有100多个包,下起来实在太慢了

网友(2014-10-12):
因为它不能自己改自己。

网友(2017-01-21):
多谢,Ubuntu 64-bit 16.04.1 LTS 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