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selectmap配置失败原因?

楼主(2014-09-10):
请问,我直接使用JTAG配置xilinx V2的片子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使用MCU通过SelectMap方式配置,
配置第一次的时候DONE信号已经拉高,但是FPGA不工作(我在FPGA里面写了一个使用DCM输出的时钟计数器让LED闪烁,但是配置后LED长亮,没有配置之前是灭的);
配置第二次的时候DONE信号也拉高了,并且FPGA可以正常工作了,LED正常闪烁,内部算法逻辑可以正常调用;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先确认两次使用的是同一个bit文件。

有没有屏蔽CRC校验,若未屏蔽,done信号变高则配置肯定没问题,
若屏蔽了CRC校验,可能是配置数据出错。

若配置正常,但是LED持续高(LED常亮可能是闪烁得比较快),有可能是DCM失锁,建议将DCM失锁信号与计数器某比特组合驱动L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SOC那边做软件的同时,将配置始终倍频导致的

网友(2015-10-1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selectmap配置失败,但是我用ISE环境生成的bit文件一切正常,而用vivado环境下产生的bit文件则done信号拉高,逻辑却没有动起来,不知道是为什么,能不能具体说说你的情况,看能否借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