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工艺库如何获得各种材料厚度

楼主(2014-09-10):
小弟刚接触集成电路工艺相关的问题,做的是比较底层的东西,想知道如何获得cmos工艺下覆盖层的厚度,比如三层金属工艺AL,Cu,Ti分别厚度为多少,还有外部钝化材料的厚度等一系列覆盖材料的厚度!比如smic厂商提供的65nm工艺如何获得顶层金属厚度,氧化层厚度,貌似在smic提供的工艺库中找不到啊!

网友:
在说明文档 process application note中有各层厚度

网友(2014-11-27):
一般进行设计时,工厂会提供一套设计规则给你们,有些在design rule里有,这里没有就可以找抽取计生参数的文件了,哪里有

网友(2015-01-16):
跟随pdk一起给你的说明文档 pdf中一般就有各层厚度介绍

网友:
看design rule,spice model,里面都有的

网友:
DRC规则文件pdf中有各层金属厚度,我曾经看过。
另外,要是你手头有工艺的片子和扫描隧道显微镜的话,就可以具体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