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热阻值

楼主(2014-09-10):
内容
哪位大神知道各类型封装热阻theta ja的值为多大才是正常的?比如bga qfn lqfp 等wirebond 型的热阻值有没有一个范围。有哪些参考资料,万分感谢啊!

网友:
谈谈我自己的经验吧,也欢迎大牛拍砖。

热阻和你的封装形式有关,也就是说不同封装(管壳、线、芯片)的热阻肯定是不一样的。一般有两种方式获得这个值,一种是实际测试,一种是仿真。这两种方式一般都需要你联系封装厂家,因为管壳供应商很可能不提供这个值。参考资料么,基本上很难找,不过你可以试试。仿真=== 封装厂家也可以做,不过收费就===

楼主:
我用的是sigrity的powerdc做封装的热仿真,仿真结果主要不知道对不对啊,又没有参照,很纠结啊!

网友:
20-50 C/W 都正常,主要是现在的封装跟pcb贴合的很近,通过pcb散的热比封装表面要多。 所以Rja的值跟pcb的情况关系非常大。

网友(2014-10-26):
这个要看什么封装……FCBGA有外加散热器时从封装表面走的热也很多……

网友(2015-01-11):
关于JC的话,陶瓷封装可参考一下MIL-STD-1835D标准,
对于JA的话,与封装、DIE、WB线径都有关系
就两种途径:测试,仿真;
目前便宜的就是仿真了,可用ansys icepak仿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ansys steady-state thermal 仿真,对封装的die,dieattach molding compound等所有建模的部分进行sizing加密网格热阻会越来大,怎么算收敛呢,谢谢!

网友(2015-05-12):
需要测试热阻的可以联系我,免费测试哦!

网友(2017-07-05):
我怎导入不了SIP

网友(2018-05-03):
回复 楼主:

   热阻没有spec可循阿,毕竟封装的都不同,可以算一下结温,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