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与DDR3连接时的数据位宽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4-09-11):
大家好,我想用PCIE核通过两个FIFO连接到DDR3的控制器,因为PCIE的数据是以DW为单位的,所以输出数据位宽为32位,而DDR3控制器的输入数据位宽为512位,若要用串并转换的话,数据传输速率会变为原来的16分之1,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速率不减少这么多呢?

网友:
。。。真不知道你怎么算传输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传输速率不是时钟X数据位宽?只是DDR3那边的时钟要求是100M,PCLE那边岂不是要1.6G?   不好意思,菜鸟什么都不懂让您见笑了

网友:
不用fifo之类的做缓存串转并数据速率不变的,因为串转并必然时钟要上去。你用了fifo就没这个问题,本来fifo一个作用就是处理不同速率间数据传输做缓存。ddr是下游你不用管他的速率,这种主要怕溢出,所以pcie比ddr慢毫无问题,因为你可以控制什么时候访问你下游的ddr,但是上游pcie你如果是slave你是没法控制他的速率的,这个host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