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关于SD TOOL BOX的PSD问题

楼主(2014-09-11):
number of transient points选项  改为数字后就会提示
求大神指点下  感激不尽啊!!!

网友:
缺少文件sinker_ini.m。从matlab官网下载SDtoolbox再试试

楼主:
谢谢大神  我试试

楼主:
还是不好用啊  怎么办????????????

楼主:
现在不是number of transient points选项的问题  是所有选项都改为数字后就会出现上面那个错误,到底应该怎么办?

网友:
sinker_ini.m是用来初始化sinker,也就是初始化PSD模块的。把sinker_ini.m中的参数也都改成你所谓的数字试一下。
P.S.为什么不用脚本给参数赋值而要直接在模块属性中写数字呢?有很多参数不止出现在一个模块中,漏了某个模块可能就出现奇怪的错误。

网友(2018-09-29):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哎

网友A(2023-05-01):
我也遇到了,请问这到底咋解决啊,也添加了SDtoolbox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请问这到底咋解决啊,也添加了SDtoolbox

老哥,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23-09-26):
找到sinker.m文件,然后copy到当前运行的目录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