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 SMIC PLL在RTL代码的例化问题

楼主(2014-09-11):
各位大神,小弟新手,在跑DC的时候,需要修改RTL代码,其中PLL那一块有个信号不知道怎么设置啊,还请帮帮忙:
S65NLLPLLFN pll_inst(
    //   .AVDD12(), .AVSS12(), .DVDD12(), .DVSS12(),
   .XIN(inclk0),
   .N(4'd2),
   .M(8'd80),
   .PDRST(1'b0),  //???
   .OD(2'b01),
   .BP(1'b0),
   .SELECT(1'b1),
   .FRAC_N_IN(20'd0),
   .CLK_OUT1(c0),
   .CLK_OUT2(),
   .LKDT()
   );
    根据PLL文档,在normal operation,PDRST信号要为0;但又说“after power on PLL or change M/N settings,PDRST should be active for at least 10ns"
   这在上面的代码里怎么设置啊?

网友:
就是pll的reset信号啊,看波形说明,文档里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