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V的VDD,可以用cascode自偏置的带隙么?

楼主(2014-09-11):
VDD=2V,VDD-VBE-4VDS-IR<0.1V,可以用共源共栅自偏置的带隙基准么?如果共源共栅管进入线性区,对输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用过这种结构,2V下没办法工作,2.5V可以工作,我们是0.18um的高压工艺,阈值电压VTH有些大,为什么不用运放结构的呢?我们这另一个就用的运放结构,cascode带隙,可以1.8V工作

网友:
如果都是低压器件,基本可以,看你的Vth0,
各个corner和temp都跑一下看看 余度大不大

网友:
要看具体的工艺,不同工艺阈值电压不同,做当然是可以做到的,过驱动电压设置小一点,电阻上压降小一点,你这个是PTAT电流吧,如果共源共栅管进入线性区肯定有影响啊,沟道调制效应就会变得有些明显,镜像电流不匹配

楼主:
现在是.13的模型,vth0.75左右,跑了温度和monte carlo,影响居然不大~
低压cascode有vth的相关项么~如果用.5的工艺,能做么?

楼主:
要看具体的工艺,不同工艺阈值电压不同,做当然是可以做到的,过驱动电压设置小一点,电阻上压降小一点,你 ...
引用 网友A:

扫描VDD2到5V,2V时有管子进线性区,但是输出电压只变了2mv,monte carlo只变了10mv,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表示...Size 太大了?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那表示...Size 太大了?
引用 网友B:

嗯 知道了 扫描低温output偏差很大。
为什么size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0。13um工艺不可能支持到2V的
0。5um工艺这个结构工作在2V 不现实

还有0。75V的Vth0 基本是0。5um工艺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我们用过这种结构,2V下没办法工作,2.5V可以工作,我们是0.18um的高压工艺,阈 ...
引用 网友C:

运放结构,output仿蒙特卡洛的偏差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我们组做的,是另外个牛人做的,运放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区,运放采用folded cascode 共栅管也工作在亚阈区 ,管子尺寸做上去了,应该失调会小很多吧 只是给你个参考 你可以和身边的人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老大做的这个结构,管子就在线性区,很是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哪个管子在线性区?

网友:
回复 网友D:

   pmos 共源管 提供电流的管子 。。。 所以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