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T 怎么用 fix_eco_timing 修setup

楼主(2014-09-11):
我在PT fix_eco_timing -type setup -methods {size_cell insert_bufffer}
报了error  ,是不是使用PT 只能用 size_cell 一种方法修 setup  还是我有选项没打开 求正解
PS: 修hold 使用 insert_buffer 正常

网友:
你给了buffer list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了。 提示 insert_buffer is not a val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hold 正常  求正解
是 setup 要开什么选项马??

网友:
setup time 只能用 size_cell , 沒辦法用 insert_buffer
你要 insert 大 driving buffer 請自己用手動指令 "insert_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

网友C:
pt只能靠size_cell来修setup time,因此修复的也很有限,
本来setup time就是难修的啊, 公认 ,

而且fix_eco_xxx 不会动到clock tree部分, 这一部分useful skew只能你自己来完成,
其实今后能开发这功能就好了,tree也不是啥不能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收益颇多

网友:
怪不得 pt  fix tran的错 老修不干净 谢谢icfb版大

网友:
fix tran和物理位置有关,不好修的

有时候要人工控制buffer的位置

网友(2016-04-27):
回复 网友B:

    setup time 既能用 size_cell , 也可以用 insert_buffer,只是不能再methods中同时用这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和物理位置有关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解释下吗?有点不懂,我是小白

网友:
以下是pt command上面摘抄下来的,给卤煮一些tips,可能还要设置size cell的范围或者dont use的范围,这样效果更好,自己可以控制method。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how to apply the pt_dont_use user attribute to a set of
library cells. You must define the user attribute first:
pt_shell> define_user_attribute pt_dont_use\
-quiet -typeboolean-classlib_cell
You can use the attribute directly with the set_user_attribute command, or, for
convenience, you can defin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proc set_pt_dont_use{lib_cell}{
set_user_attribute \
-class lib_cell\
[get_lib_cell -quiet$lib_cell]\
pt_dont_use true
}
Now, you can use this procedure to apply the attribute:
set_pt_dont_use {lib/CLKBUF*lib/CLKMUX*}

网友:
回复 网友D:

   size_cell和dont_use的范围,一般怎么选择这个范围?小白求教,一般怎么选择这些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E:

   dont use就指定你不想用的,比如lvt(因为会增加power),size cell一般就是同种类型的cell

网友:
可以稍微详细点具体解释吗?感觉很难理解,具体怎么去做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了,怎么选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6-29):
请教一下pt eco可以只做vt swap的选项吗?

网友F(2021-04-08):
引用 网友C:
pt只能靠size_cell来修setup time,因此修复的也很有限,
本来setup time就是难修的啊, 公认 ,

你好,我用size_cell修setup violation的时候,发现best corner 下的hold violation变好了,比较发现是Latency time 变大了,奇怪的是,ICC2 里report_clock_qor,Latency time前后没有变化,worst corner下前后也不变,按理说best corner也不应该会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用size_cell修setup violation的时候,发现best corner 下的hold violation变好了,比较发现是La ...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我第一次抽取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