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实战》24小时问答

楼主(2014-09-11):
大家好,《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解析》在经过大量修改后,已经出版了。新书的名字是《UVM实战》。开这个帖子,一方面是想向大家说明一下新书相比于《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解析》有哪些更新;另外一方面是提供一个交流UVM使用心得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UVM实战》相关问题
  • 所有UVM相关的问题
  • 验证相关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我会在24小时之内回复。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由于UVM博大精深,同时验证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大,我也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只能做到尽量回复。广大网友们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总之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新书介绍
最近三年以来,有大量读者给我发过邮件。我尽量全部回复,但是有一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及时回复,向这部分读者致歉!在给我发来邮件的众多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指出了《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解析》中存在的大量的笔误,在这里向这些读者表示感谢,由于数量众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解析》中分为明显的前后两部分,前9章讲述了如何使用UVM,后10章讲述了UVM的源代码。在给我发来邮件的众多用户中,99%的都是只看前9章的。我最初的想法是与广大OVM/UVM用户分享读UVM源代码的心得,所以后10章是我花费大量精力写的,而前9章则是顺手而为。这造成了前9章太简单,同时里面问题较多,而后10章太难、太复杂,没有太多人关注。至于介于简单和复杂之间的那部分中等难度的内容,却没有在整本书中被覆盖。

与《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解析》相比,新书做了如下更改:

1、增加了一些中等难度的内容,消除了《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解析》中太简单内容与太复杂内容之间的空白。比如加入了大量工厂(factory)模式的内容,详细阐述了寄存器模型中的后门(BACKDOOR)访问等等。新增加的内容及例子几乎占据整本书的2/3篇幅。

2、在《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解析》中,一开始就给出一个验证平台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没有说明白这个例子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好比从0直接跳到了1,中间没有任何过渡。而在这本书中,我把这个例子一步步的拆解,从0到0.1,再到0.2,一直慢慢增加到1。在每一步增加的时候,都尽量的说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增加。这更加方便用户的学习。

3、书中的每一个例子都经过了验证,这些例子都能在本书附带大量的源代码中找到。用户可以下载这些源代码并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它们,这会极大的提高学习的速度。

4、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了从OVM到UVM的迁移。UVM是从OVM迁移来的,虽然很多公司现在使用的是UVM,但是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它们的代码库中依然有很多OVM式的、已经被UVM丢弃的用法。通过这一章的学习,用户可以迅速适应这些过时的用法。

示例下载
下面是新书中示例及UVM源代码的链接,它们也可以在华章图书的网站上下载到(不过根据有些读者反应,目前似乎有些问题,所以暂且使用下面的链接):
http://pan.baidu.com/s/1gd8CiOz

或者在这里下载:

网友:
一共有几卷呀? 看名字叫 UVM实战(卷1) . 是不是还有其它卷?

网友:
写的不错,情况考虑的比较周到,CHIP系统级验证这块写有点少,芯片里面的接口信号如何传递给monitor等我就没有看明白。。。。。

网友:
亚马逊上已经下单了,还没送到。。

网友:
恭禧您!已经购买,正在研读中...

楼主:
后面可能会有卷二吧,不过卷二应该是研究性质的,类似于源代码分析。卷一里面已经包含了我想写的大部分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卷二的话加上1.2的新内容吧

网友:
希望写卷2的时候能在插图上下点功夫。现在的图基本上就是用visio画的,比较简陋,并且有些图没有完全表达出作者的意思。(既然是书,要求也要高一点,呵呵)

希望校审时也多注意些,有些语句和代码有笔误。

定价有点高了,希望卷2能合理些。

网友:
希望写卷2的时候能在插图上下点功夫。现在的图基本上就是用visio画的,比较简陋,并且有些图没有完全表达出 ...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建议,如果能指出一些细节就更好了。

网友:
还是实战的例子太少,在工作中又不用这东西,自学比较难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你的书里目录层级序号前有星号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表示这一节的示例代码可以在本书代码包中找到。
在第8页2.2.1节的脚注里面已经注明

网友:
卷2大概預計何時出版?

楼主:
卷2大概預計何時出版?
引用 网友B:

还在计划中

网友:
是不是把电子版的章节拆成两部分了?所以才有卷一和卷二?

网友:
为什么没了后面“源码分析”那部分。

楼主:
是不是把电子版的章节拆成两部分了?所以才有卷一和卷二?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是把电子版的前9章拿来修改,增加了2/3的内容。

楼主:
为什么没了后面“源码分析”那部分。
引用 网友D:

源码分析部分的目标用户太少,初期先把前9章拿出来,做了一下修改,同时增加了大量的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惜,我最想看的就是那部分了。

网友:
LZ可以再书中多写一些例子,毕竟理论还是要回归实践。在一个个例子中学才能学的更好,理解的更深刻。。

网友:
以下单。。。很看好这本书。。。顺便问下LZ,知不知道哪有UVM的 AMBA总线的VIP??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以下单。。。很看好这本书。。。顺便问下LZ,知不知道哪有UVM的 AMBA总线的VIP??
引用 网友E:

一般用这个协议的公司里面都会有的。但是一般的公司应该不会公开的。除非有组织或个人自己写好了,公布出来。

网友:
谢谢,问个小问题,再看2.5.2节时,我想看看UVM里数据传递的波形,用dumpfile记录波形,出来了几个信号,除了CLK,其他信号不是高阻态就是不定态,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个方法不行,有没其他方法可以用波形看到UVM内部数据传输?

楼主:
谢谢,问个小问题,再看2.5.2节时,我想看看UVM里数据传递的波形,用dumpfile记录波形,出来了几个信号,除 ...
引用 网友E:

1. 你使用的是本书示例包(在首页有下载地址)中的代码吗?
2. 这个跟仿真工具相关的。questa的最新的visualizer可以看class内部的信号波形(可能这个工具还没上市,目前似乎只是beta版)。

网友:
3.3.4 filed automation中的宏与if的结合:

这一节中内容感觉和标题不搭啊

网友:
doogo 哥发现个小问题,应该是书中的笔误: P119 代码清单 4-27中 29行 A_inst.A_export.connect(B_inst.b_imp);
应该为A_inst.A_port.connect(B_inst.b_imp); 吧   A的端口是port类型的

网友:
再问个问题: begin_tr和end_tr是不是用来自己对原来的transaction进行处理,用来自己重新组合一个新的transaction啊? 这里看你之前的代码分析指南 实在没看懂,能给简单解释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现在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好书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doogo 哥发现个小问题,应该是书中的笔误: P119 代码清单 4-27中 29行 A_inst.A_export.connect(B_inst.b_ ...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实是的,感谢你指出问题。本书的示例包中的代码是正确的。

楼主:
再问个问题: begin_tr和end_tr是不是用来自己对原来的transaction进行处理,用来自己重新组合一个新的tran ...
引用 网友F:

不是。
这两个函数只是用于记录一些内部使用的信息而已,对整体的影响不大,不必研究的太深入。

网友:
已经买了,感觉不错!!

楼主:
已经买了,感觉不错!!
引用 网友G:

欢迎阅读后提出意见!

网友:
感谢楼主,由于出差事情相对较少,买了本,内容不错,正在学习....

网友:
看了你的书,收获比较多,我觉得最好能够有个功能简单的DUT,然后围绕这个DUT使用UVM搞一个平台,这样大家在看过书之后,再看代码,理解得会更加深刻一些,感谢祝贺张博出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这个小结的内容融合到介绍uvm-transaction那节里面;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ref-model 派生component和object有啥不同,仅仅是component和object的本身不同还是用法上有啥不同?我是一直用object的。

网友:
买过了,迫不及待想拜读

楼主:
这本书里面的那个MAC的例子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DUT了。一组数据输入端口,再做些处理,然后一组数据输出端口。这其中的“再做些处理”就是reference model。书中只是简单的把输入的transaction复制一份,然后再发出去。当然了,或许这个DUT有些过于简单了。

楼主:
回复  doogo

    把这个小结的内容融合到介绍uvm-transaction那节里面;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ref-m ...
引用 网友H:

谢谢你的建议。

1. 如果派生自Object,那么reference model中的进程需要手工启动。但是如果派生自component,那么其main_phase等可以自动执行。
2. 由于可能要对reference model配置一些参数,通常来说,config_db比较常用于component的build_phase。
3. 一般人都习惯于使用component,这样后面的人如果接手你的验证环境会比较方便。

当然了,派生自object也不是那么不可接受的事情。自己习惯,同时又不影响其它人就好。

网友:
准备买一本来学习

网友:
书已到,正在学。 能否把代码上传,公司网络访问不了 网盘。

网友:
之前读过张强的《UVM1.1实践与源代码分析》电子版,受益颇深。现在看到这本书正式出版真是可喜可贺!
在此也想请教几个具体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1.在用基于UVM RAL的验证环境时,如果在2个并行sequence(基于uvm_reg_sequence)中同时读写某个block(基于uvm_reg_block)的同一个register(基于uvm_reg)时,由于每个register对应的samphone只有唯一的key,某个sequence的读写操作get到key但是又没有完成的话,另一个sequence(优先级比前面所述的sequence高)就没法get到key了,从而会造成死锁。请问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2.如果需要通过sequence来控制slave agent的响应,由于slave agent是被动的(master agent是主动的),需要slave driver采集到相应的命令信息才能给出合理的响应。但如果driver已经采集到命令信息再通过sequencer传给sequence的话,这个时候命令phase已经结束了,那么与命令phase相关的响应信息(比如命令接收ack需要delay随机cycle)就没办法通过sequence来控制了。怎样做才能让slave sequence既能控制命令phase,又能控制数据phase的响应?
3.在用基于UVM RAL的验证环境时,如果有多个master(在验证环境中用某几个master agent的driver来模拟)可以访问某个block(基于uvm_reg_block)的寄存器,是否应该在block中create多个map(基于uvm_reg_map),每个map对应一个master且通过set_sequencer设置其对应的sequencer和adapter?(因为如果只用default_map的话,调用其set_sequencer函数就只能选择某一个master及其对应的sequencer和adapter了)

期待能得到指教,谢谢!

楼主:
书已到,正在学。 能否把代码上传,公司网络访问不了 网盘。
引用 网友I:

已经上传到首页。

楼主:
1. 对于这种情况,在新书的10.3.3节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保证get到key的sequence会释放这个key。我不清楚你那边为什么会没有释放key,我猜应该是类似disable fork之类的把这个进程干掉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干掉这个进程前,请等待key被释放。2. 虽然你描述的比较完整,但是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建议:
  (1)是否可以不使用sequence来实现slave agent的功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sequence有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的目标是使用最方便最灵活的方式。我在新书中在这个上面阐述了不少。
  (2)如果一定要使用sequence,那么“但如果driver已经采集到命令信息再通过sequencer传给sequence的话,这个时候命令phase已经结束了”这句话估计是你的slave drive写的稍微有点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如果slave driver得到命令再马上传回给sequencer的话,sequence做出响应,把transaction传递回driver,这个过程是完全不需要消耗时间($time打出来的时间)的。因此,命令phase并没有结束。你可以修改你的slave drive来实现这一点。
3.  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依然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可以多例化几个RAL好了。一个master对应一个RAL,一个RAL里面只需要一个map就可以了,当然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是那么优雅。

楼主:
之前读过张强的《UVM1.1实践与源代码分析》电子版,受益颇深。现在看到这本书正式出版真是可喜可贺!
在此 ...
引用 楼主:

1. 对于这种情况,在新书的10.3.3节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保证get到key的sequence会释放这个key。我不清楚你那边为什么会没有释放key,我猜应该是类似disable fork之类的把这个进程干掉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干掉这个进程前,请等待key被释放。2. 虽然你描述的比较完整,但是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建议:
  (1)是否可以不使用sequence来实现slave agent的功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sequence有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的目标是使用最方便最灵活的方式。我在新书中在这个上面阐述了不少。
  (2)如果一定要使用sequence,那么“但如果driver已经采集到命令信息再通过sequencer传给sequence的话,这个时候命令phase已经结束了”这句话估计是你的slave drive写的稍微有点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如果slave driver得到命令再马上传回给sequencer的话,sequence做出响应,把transaction传递回driver,这个过程是完全不需要消耗时间($time打出来的时间)的。因此,命令phase并没有结束。你可以修改你的slave drive来实现这一点。
3.  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依然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可以多例化几个RAL好了。一个master对应一个RAL,一个RAL里面只需要一个map就可以了,当然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是那么优雅。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及时回复。关于问题1和问题2我之前描述的可能不够清楚,在这里补充一下:
1.先get到key的sequence没有释放key是因为它发出的读写某个寄存器操作被优先级更高的中断sequence里面的grab操作锁住了,所以还没有完成,也就无法释放key。而此时运行到中断sequence里面读写与上述相同的寄存器时,就get不到key了。所以发生了死锁。看cadence关于UVM的示例中中断sequence都是采用grab的方式来控制程序跳转的,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2.(1)之所以要采用sequence来实现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控制(整个激励的产生都是通过顶层的virtual sequence来统一控制调度)的验证环境,当然如果有更好的集中控制方式,也可以对现有方式进行改进;
(2)之所以说“如果driver已经采集到命令信息再通过sequencer传给sequence的话,这个时候命令phase已经结束了”,是因为只有driver采到有效的command ack握手信号,才能认为采到的命令信息是有效的吧?这个时候命令phase是不是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的疑惑就是类似于command ack相对于command vld的延迟cycle数这种响应信息是不是没办法通过slave sequence来控制?
3.如果例化多个RAL,应该是可以解决驱动这个问题的,但是跟实际情况似乎有些不相符:因为每个RAL是相互独立的,某个master对某个RAL的操作对其他master是不可见的,而实际上这些寄存器肯定是每个master共同访问的。另外按照你的理解,UVM可以引入多个uvm_reg_map的机制是不是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多master访问的场景?

楼主:
回复 楼主:

1. 为了避免grab的情况,那么只能在先得到key的sequence中也使用grab了,这样后面的grab会等前面的grab完了再做操作。2. 还是不明白。slave driver为什么会需要采集command ack?我的理解是master(DUT)发一个command,同时发一个command vld,slave driver回给master一个ack。
3. 多个reg_map的一种应用场景:一个DUT有两组总线接口,这个DUT做为slave。对于DUT中的一个寄存器来说,可以分别从两个接口访问,且这两个接口访问的地址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关于问题1,还有一点疑惑:我的初衷是中断seqence(interrupt sequence)的优先级比先get到key的sequence(normal sequence)高,所以我希望检测到中断时,能把normal sequence里当前操作执行完(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这样一种机制),然后先执行interrupt sequence里的操作,再执行normal sequence里剩余的操作。如果在normal sequence里也加入grab的话似乎不符合我的意图。
    关于问题2,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如你所说应该可以通过修改driver的方式来解决;
    关于问题3,我理解了你的意思,这种多master访问block寄存器的最佳机制我可能还需要继续尝试和探索,如果后续有新的思路,请随时指教!

楼主:
回复  doogo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关于问题1,还有一点疑惑:我的初衷是中断seqence(in ...
引用 楼主:

关于问题1,并不是整个sequence都要grab,而是如下的方式grab:normal_sequence
//some code
grab();
reg_model.write();
ungrab();
//other code
endsequence

即把grab的粒度降低,只在真正在读写寄存器时才grab。这样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大作拜读中,实际操作中phase跳转会遇到一些问题,而且mentor并不建议使用这一功能,这个怎么看?

网友:
我是初学者,看书后有3个问题想问下:
1.看书中写的 :所有的config一般直接从uvm_object中派生, 这个“一般”用词是不是意味着我从uvm_component或者uvm_sequence_item中派生也没问题吧,只要是我自己调用得当。(之前和同事研究uvm的时候,讨论了下这个,还是不太确定)

2. 是关于blocking_get端口的,书中图4-11 控制流顺序为:B_port-->A_export--->A_imp;数据流顺序相反:在B的代码中 是直接用B_port.get(tr);我想问的就是你怎么就能确定get函数一定能get的到tr呢?万一是空状态呢?

3.还有一个也是关于port的,blocking_peek这个端口不太懂  peek本来就是阻塞的,加个blocking是什么情况啊? 另外 blocking_get 和nonblocking_get 这个阻塞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get函数会在什么情况阻塞? 阻塞的时候是不是上面第2个问题中的 get到空状态了?

问题有点多,有劳强哥费时间了。。。

楼主:
大作拜读中,实际操作中phase跳转会遇到一些问题,而且mentor并不建议使用这一功能,这个怎么看?
引用 网友J:

是的。能避免还是避免吧。

楼主:
我是初学者,看书后有3个问题想问下:
1.看书中写的 :所有的config一般直接从uvm_object中派生, 这个“一 ...
引用 网友F:

   1、在OVM时代有人就使用component做config。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UVM时代这种用法后来被丢弃了。2、get是阻塞性质的,要在A中实现一个阻塞的get。如果为空,就一直等待。
3、(1)peek跟get类似,是阻塞的。从理论上来说,它跟get的区别是。如果从一个fifo或者queue中,peek过后,原来的数据一直在那里,但是get过后,数据就被取出了。所以最终实现的peek要符合这个规范。但是你完全可以把peek做的跟get一样,只是这样不是好的代码风格。
(2)blocking和nonblocking体现在blocking必须要实现get的任务(以get为例),而nonblocking则是can_get和try_get。get必须是阻塞的,而can_get和try_get都是非阻塞的,所以从而有blocking和Nonblocking。
(3)get任务最终是你自己实现的,即4.2.7节中A的get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你实现成非阻塞的,也没有人管你。从理论上来说,get必须是非阻塞的。你如果实现了非阻塞的get,虽然语法上没错误,但是一段代码的正确性并不只是由语法来保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MAC还是比较好的,是IEEE802.3标准中的内容,不存在所谓侵权的问题,无论如何,祝贺楼主

网友:
谢谢强哥之前对于我的port端口的问题的答复!
同时,我看完你的答复,还是有个小疑问,可能是我对UVM理解不够深吧: 书中P101对于blocking和nonblocking的解释:monitor有2种处理方法:1.是阻塞的(这个好理解) 2.是非阻塞的,“不等待,直接返回”这个"直接返回",是返回什么? 返回put/get函数的结果? 但是我看代码清单4-9中put函数定义的是function void B::put( );这个void,如果返回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这个地方不太明白。 又麻烦强哥了。。。

网友A:
非常好的建议,如果能指出一些细节就更好了。

网友:
一共有几卷呀?

楼主:
哦,这里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要体现“阻塞”这个特性,那么代码4-9中的put要实现成一个task,在这个task中可以:

wait(b_queue.size() == 0);
b_queue.push_front(tr);

其实b_queue是B中的一个queue。这样相当于在b_queue为空前一直阻塞在那里。
现在代码4-9中的put是实现成了一个函数。
但是无论是函数还是任务,对于monitor来说都是不可见的。它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等待这个任务/函数返回。从而体现出阻塞的特性。
如果是非阻塞型端口,那么put只能定义成一个函数,由于函数不消耗仿真时间,所以就是非阻塞的。
对于既可以定义成任务,又可以定义成函数的情况,我在书中都以“函数/任务”做了说明,否则都直接说明是“函数”

楼主:
一共有几卷呀?
引用 网友K:

如果时机成熟,后面会有卷2。卷1的内容对于熟悉UVM来说足够了。

网友:
卷二主要写啥?要是能多几个项目的例子就比较好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基于UVM RAL的验证环境来实现寄存器访问时,除了读写类型,地址,数据等这些基本的总线信息之外,有些总线可能还有些sideband信号(比如AHB的hprot),但是uvm_reg_adapter的reg2bus和bus2reg函数参数传递的是uvm_reg_bus_op这个结构体(里面只有kind,addr,data,byte_en等信息),那这些sideband信号怎样才能加进去呢?(我想实现的目标就是我在调用寄存器的读写函数read/write的时候能控制driver的hprot信号)

网友:
期待卷2 的出版

网友:
请教在uvm中搭建memory model的方法。UVM相对ovm引入了register和memory的方法,但是memory没有镜像值,这对于验证memory有些不便。
比如,有多个memory,如果读写的时候产生误操作,本来应该写A memory但是写到B memory去了,如果有memory model有mirror ,则可以在一系列读写操作后,将所有memory所有地址的值读出来与mirror值进行比较,会比较容易查出这类问题。
但是现在没有mirror,就只能写一个地址,然后通过backdoor读出这个地址进行比较,但是无法检查其他地址有没有被误操作。
想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
另外,ovm的rgm也可以用于搭建memory模型,并且有镜像值;想请假,uvm是不是也有rgm,在哪里可以下载rgm的库呢,如果用于搭建memory模型,用rgm如何?
多谢!

网友:
新书到手,正在研习!顶!

楼主:
你的这一个目标用目前的UVM reg model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要改uvm_reg_bus_op及其它一系列代码。

楼主:
请教在uvm中搭建memory model的方法。UVM相对ovm引入了register和memory的方法,但是memory没有镜像值,这对 ...
引用 网友L:

1. 你说的这种误操作的情况,使用镜像值并不能简单多少。2. rgm已经被UVM放弃了,且目前已经停止维护。最新的是2012年的一个版本:

http://forums.accellera.org/files/file/86-cadence-uvm-rgm275-release/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看的顶层的信号,顶层只用了clk和reset,其他没连到DUT,所以高阻态。 DUT其他信号是用接口if联的。

网友:
你的这一个目标用目前的UVM reg model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要改uvm_reg_bus_op及其它一系列代码。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另外请问强哥是否有跟UVM官方取得过联系?是通过什么方式?有些特别底层的东西想直接跟他们交流,但一直没有得到过回复。

楼主:
了解了,谢谢!另外请问强哥是否有跟UVM官方取得过联系?是通过什么方式?有些特别底层的 ...
引用 楼主:

有。你如果有想法,可以去它家论坛上提

http://forums.accellera.org/

网友:
刚看了第一版的部分内容,觉得前面几章帮助对UVM的基本理解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强哥,有个验证层次的问题:  interface uvc 是不是只是验证driver产生DUT的接口时序和验证环境的组件是没有问题的,而不是验证DUT的代码逻辑和功能?因为interface uvc里是没有scoreboard和rm的。
谢谢!

楼主:
不一定。有些UVC还是有SCB的。看看各个公司的实现了,另外还要看接口复杂度。很复杂的接口一般会有RM和SCB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看待UVC。什么才是接口UVC?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只实现了agent和sequence就可以了,有些要求严格一些,要实现的更多。

网友:
请教一下 2.5.2代码和debussy的问题,debussy 的$fsdbDumpvar放在哪合适呢? 我放到 top_tb.sv, 生成的fsdb文件没有信号,放到dut.sv后,有信号,可是放到dut不太合适

网友:
强哥,看你书里介绍的uvm_config机制那部分时,想到一个问题:
UVM里面可以通过uvm_config_db的机制设置sequnce中的参数吗?
如果可以,那么set和get函数中的前两个参数的 路径该怎么填写呢?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代码分享,可以结合书本好好研究。

楼主:
请教一下 2.5.2代码和debussy的问题,debussy 的$fsdbDumpvar放在哪合适呢? 我放到 top_tb.sv, 生成的fsdb ...
引用 网友I:

放在top_tb.sv中。
我猜你用的是questa或者modelsim?这两个工具默认情况下会把信号的层次优化掉的。要加一个novopt的选项,强制不优化。

楼主:
强哥,看你书里介绍的uvm_config机制那部分时,想到一个问题:
UVM里面可以通过uvm_config_db的机制设置se ...
引用 网友M:

《UVM实战》中6.6节专门讲述了如何在sequence中使用config_db
在set的时候
uvm_config_db#(bit)::set(this, "i_env.agt.sqr*", "random_en", 1);
在sequence中get的时候
uvm_config_db#(bit)::set(null, get_full_name(), "random_en", random_en);

网友:
好像蛮不错,下下来看看

网友:
强哥,新手读完后,发现有几个地方笔误:
1.P78:经过清单3-58的设置->清单3-59;2.P79:如代码清单3-60可以使用->3-61;3.P176:代码清单6-24中,->`uvm_do_on_pri;4.P185:换言之,止述代码->上述;5.P222:第一行->reg_data.configure;6.P269:代码清单8-27中->my_monitor;7.P315:代码清单10-20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对,我也出现这种情况,顶层CLK和RST_N是直连的就有信号,其他信号连接if的信号,然后就都是高阻态,我是参照强哥的代码例子写的

网友: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
                                           "v_sqr.configure_phase",
                                           "default_sequence",
                                           case0_cfg_vseq::type_id::get());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
                                           "v_sqr.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case0_vseq::type_id::get());
1、这是第七章里面的代码,只有set,却没看到get。
2、很奇怪第一个config_db为什么在configure_phase里set,我照着搭自己的验证平台时却卡 在configure_phase那,改成main_phase就可以跑通。
3、我在DUT里面CLK和RST_N信号直接连接,其他信号与例化的if连接,然后出来除CLK和RST_N信号外,其他都是高阻态。我的整个平台都是参照7.2写的

楼主:
1. default_sequence只需要set,不需要get,2.4.3节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2. UVM推荐寄存器的配置是在configure_phase中完成,所以我猜测你的bus_driver中只有main_phase,而没有confure_phase?对于你的问题,要么在bus_driver中加一个configure_phase,要么如我在书的代码中那样,使用run_phase。建议你直接从本帖子首页中下载源代码。
3. 这个把你的代码都贴上来看看吧。

楼主:
强哥,新手读完后,发现有几个地方笔误:
1.P78:经过清单3-58的设置->清单3-59;2.P79:如代码清单3-60可 ...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你指出书中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强哥。鉴于公司信息安全原因,代码不方便贴上来。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顶层例化了DUT和一些if。通过DVE只能看到DUT,却看不见if。顶层还是参照7.2的源代码写的。用了virtual if.

经公司同事帮忙解决了。。。在顶层加入dump_file即可

网友:
大有收获。

网友:
希望能给出一个勘误表,并及时更新。

网友:
楼主:想确认一下,page 212所说的:当selection_mode选择UVM_SEQ_LIB_USER的时候,只有此transaction在sequence_item定义时用的constraint有效,任何seq_lib里面的seq的body里面定义的randomize() with {}都无效,是这个意思的吧。没有看过源代码,只能请教确认,谢谢!

楼主:
楼主:想确认一下,page 212所说的:当selection_mode选择UVM_SEQ_LIB_USER的时候,只有此transaction在seq ...
引用 网友O:

   你指的是UVM_SEQ_LIB_ITEM吧,确实是这个意思。

网友:
已经买了,正在读中

网友:
强哥,7.4.2节中,如果用reg_file区分不同的hdl路径,那么在sequence中读写相应寄存器时,与不用reg_file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呢?
我写成p_sequencer.p_rm.mb_ins.regA.read(status, value, UVM_FRONTDOOR)就不会报错,如果写成p_sequencer.p_rm.mb_ins.fileA.regA.read(status, value, UVM_FRONTDOOR)就不行。
因为在7.4.2节对应的代码中没有相关内容的体现,所以想问一下您。

楼主:
强哥,7.4.2节中,如果用reg_file区分不同的hdl路径,那么在sequence中读写相应寄存器时,与不用reg_file的 ...
引用 网友M:

   1. hdl路径只是作用于backdoor,你用的是frontdoor。2. “p_sequencer.p_rm.mb_ins.regA.read(status, value, UVM_FRONTDOOR)就不会报错,如果写成p_sequencer.p_rm.mb_ins.fileA.regA.read(status, value, UVM_FRONTDOOR)就不行。”
你的这两种方式中,只有第一种使用方式是正确的。至于第二种方式,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肯定不会这样用。
3. 至于用不用reg_file,在读写操作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在最初建立reg model时有区别。当reg model建立好的时候,如果建reg model的用reg model的不是一个人,那么用reg model的人根本不知道是否有reg file。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强哥及时细致的回复!
    另外,发现了书的248页的一处打印错误,在代码清单7-44和代码清单7-45中间的一行文字:
    “这个sequence的运行依赖于在基类uvm_sequence中定义的一个变量”
     这里的基类应该是uvm_reg_sequence。

楼主:
回复  doogo

    谢谢强哥及时细致的回复!
    另外,发现了书的248页的一处打印错误,在代码清单7 ...
引用 网友M:

  谢谢你指出书中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之前看过网上版本,9月初刚买了这本书,目前正在学习阶段。
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者精神。以下有些疑问:
1. 有个小错,P79, $3.4.3, 最后2行。“与set_max_quit_count相对于的是get_max_quit_count".
是不是应该写为set_report_max_quit_count和get_report_max_quit_count?
清单3-65中的写法是正确的。
2. 按照3-65的写法,可以进行设置,但怎么使用get_report_max_quit_count?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望指点。
3. 用uvm_info的方式,如何打印变量信息呢?我看到过这样的用法,但能讲的详细些么?
   `uvm_info("usb_reg_wr_sequence", $sformatf("\n---port_number=%d  --", port_number), UVM_LOW);
4. 写路径的时候,什么时候用uvm_top.env.XXX, 什么时候用tb_top.u_dut.XXX?

楼主:
1. 是的2. 贴代码
3. $sformat是一个systemverilog的函数,其作用是把其括号内的内容组合成一个字符串,并返回。uvm_info的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字符串。
4. 指定DUT中的变量时,使用top_tb.dut.xxx。指定验证环境中的变量时,使用uvm_test_top.xxxx。

网友(2014-10-11):
啊啊,楼主的书已经出版了?等下下班去买去,然后好好拜读,PS,楼主,我们公司用的是uvm1.0,我在想,跟uvm1.1差别大不大啊?

网友:
刚下完了

楼主:
啊啊,楼主的书已经出版了?等下下班去买去,然后好好拜读,PS,楼主,我们公司用的是uvm1.0,我在想,跟uv ...
引用 网友P:

1.0到1.1的升级主要是修复bug,在使用上差异不大。还是建议升级到1.1,因为1.0里面的bug多的连Accellera自己都不好意思。

网友:
多谢分享,lz好人啊

网友:
强哥,我按照书上第七章的寄存器模型的讲解,自己搭建了一个结合实际DUT的寄存器模型,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是写寄存器通过前门方式访问,那么在紧接着读寄存器的时候,通过前门和后门访问得到的数值一样;
如果是写寄存器通过后门方式访问,那么在紧接着读寄存器的时候,通过前门和后门访问得到的数值不一样,后门访问读的时候,总能跟前一次写进去的数值一致,但前门访问读到的数值只能是最近一次前门访问写进去的数值。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很好的建议,good

楼主:
这种情况就需要把波形dump出来,然后看里面的reg的值到底是多少,写操作是否成功,并进一步debug了。

网友:
先看看 在 发言

网友:
在学习verilog语言,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转到这个方向

网友:
作者你好!学习system verilog有两个月了,非常激动有《UVM实战》这本书,带我探索UVM的世界。学习system verilog语言却不知如何搭建验证平台的迷茫一扫而光,真心感谢你。

目前读完了第二章,对uvm验证平台全貌有了初步了解。有点疑问,也许后面的章节能解惑,但现在还是想请教一下。

关于仿真结束的控制,在未接触UVM时,我的做法是,定义一个全局变量packet_number。Generator产生packet_number个drive_packet,Receiver会收到packet_number个receive_packet,Scoreboard挨个对比drive_packet和receive_packet。仿真结束由Scoreboard决定,当对比pass的包数量达到packet_number时,即认为仿真结束。

但是在UVM中推荐在sequence中通过objection控制仿真结束。sequence位于驱动端,从驱动端的角度控制仿真结束,如何保证在接收端接收到所有transaction,并且scoreboard对比完所有transaction?

谢谢。

楼主:
作者你好!学习system verilog有两个月了,非常激动有《UVM实战》这本书,带我探索UVM的世界。学习system v ...
引用 网友Q:

1、请参考5.2.3节“控制objection的最佳选择”。2、UVM中也可以不在sequence中控制transaction
3、如果在sequence中控制,那么sequence中发出的transaction会交给reference model,reference model会交给scoreboard,scoreboard在收到reference model中的transaction后,存放在一个expect_queue里。当monitor接收到DUT的transaction并交给scoreboard后,scoreboard会从expect_queue中弹出一个transaction。所以在仿真结束前查看expect_queue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说明sequence发出了transaction,但是DUT并没有输出足够的transac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你说的第3点,“在仿真结束前查看expect_queue是否为空”,是指UVM自动会检查,还是需要自己添加检查代码?

对于书中的例子:
class case0_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my_transaction);
   my_transaction m_trans;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case0_sequenc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virtual task body();
      if(starting_phase != null)
         starting_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repeat (10) begin
         `uvm_do(m_trans)
      end
      #100;
      if(starting_phase != null)
         starting_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uvm_object_utils(case0_sequence)
endclass

可否这样理解,上述例子的仿真,在Driver给回第10个Transaction的item_done,再延迟100个仿真时间单位,就结束仿真。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在驱动第10个Transaction后,如果DUT不能在100个仿真时间单位内返回数据,那么第10个Transaction就不会完成接收和对比。

楼主:
回复  doogo

对于你说的第3点,“在仿真结束前查看expect_queue是否为空”,是指UVM自动会检查,还是需 ...
引用 网友Q:

需要自己添加。UVM有一个check_phase,通常在这个phase检查。

延时100,期待着DUT能够在这100ns之内把最后一个数据输出。100这个数字要根据DUT具体的延时来定的。另外,后面你就会发现,根本不需要写这个#100,而通过设置一个参数叫做drain_time的就可以自动延时。

网友:
想请教楼主一个SV的randomize的顺序问题。

一个类里还有一个随机类的成员,那么在这个合成类pre_randomize, randomize, post_randomize的时候,其和随机类成员的这三个随机function,在时序上是什么关系呢?比如说是合成类先执行post_randomize(),然后再执行类成员的post_randomize()吗?

谢谢!

楼主:
class A;
B b_inst;
endclass

当A.randomize调用时:
A.pre_randomize();
b_inst.pre_randomize();
A.randomize();
b_inst.randomize();

A.post_randomize();
b_inst.post_randomize()

网友:
class A;
B b_inst;
endclass

当A.randomize调用时:
A.pre_randomize();
b_inst.pre_rando ...
引用 楼主:


如果
class A;B b_inst[4];

endclass

这样是否 foreach (b_inst) 会代替上面的b_inst?

楼主:
--------------------------------------------------------
如果
class A;B b_inst[4];

endclass ...
引用 网友O:

是的。

网友:
另外,如果在A.pre_randomize()里面手动调用了b_inst.randomize(). 那么在A.randomize()的时候,还会再次执行b_inst.randomize()吗?b_inst.post_randomize() 又会在哪些地方被执行呢?

楼主:
另外,如果在A.pre_randomize()里面手动调用了b_inst.randomize(). 那么在A.randomize()的时候,还会再 ...
引用 网友O:

b_inst的pre,post及randomize都会执行两次

网友:
强哥,我想问一个关于sequence的问题:
我在virtual sequence中通过 `uvm_do_on(eth_seq,        p_sequencer.eth_sqr) 方式启动了一个发送以太网帧的sequence,如果我还想在这个以太网帧sequence内部,通过寄存器模型修改DUT中的寄存器变量值,可以实现吗?
我想直接从以太网帧sequence中通过reg_seq.start(p_sequencer.reg_bus_sqr)方式发起另一个读写寄存器的sequence或者直接通过p_sequencer.p_reg_model.***.write方式实现,但是Questa_sim中运行时会报错Null instance encountered when dereferencing       body/this*.p_sequencer。

楼主:
强哥,我想问一个关于sequence的问题:
我在virtual sequence中通过 `uvm_do_on(eth_seq,        p_sequencer.eth ...
引用 网友M:

在eth_sequence中
reg_model p_rm;
task body
   //send some pkt
   p_rm.xxxx.write();
   //send some pkt
endtask

在virtual sequence中:
task body();
    eth_sequence eth_seq;
    eth_seq = new();
    eth_seq.p_rm = p_sequencer.p_rm;
    eth_seq.start(p_sequence.eth_sqr);
endtask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您提示的方法实现了!很多知识其实您的书里面都有涉及到,但就是到自己需要的时候还是不能灵活的使用。还需要多实践。再次感谢!

网友:
请教个问题:
对于uvm_mem由于默认的数据位宽由`UVM_REG_DATA_WIDTH(64)决定,这就意味着我的memory大小只能是小于64bit的,那如果我的memory是深度128,宽度是120bit的话,我该如何建模 (假设我的cpu bus位宽为32位):
1. 改变UVM_REG_DATA_WIDTH为120,这样最简单,但会不会带来其它什么问题?
2. 如果不改变这个宏定义,有没有其它好的方法,特别是对backdoor方式如何指定hdl path?

非常感谢!

楼主:
   uvm_mem不受UVM_REG_DATA_WIDTH的限制

网友:
作者你好!请教几个问题。

1.在2.3.4节中,谈到driver和monitor相似,把二者封装到agent类中,通过is_active来控制是否实例化my_driver。你用的例子中,数据没有经过处理直接转发。但是很多情况下驱动数据经过DUT后格式都变了,i_monitor和u_monitor实现方式就不同了吧?agent也应该以i_agent和o_agent区分开?

2.在2.4.3节中:
    a.在源代码中好像没有看到my_sequence的实例化,是在哪里实现的呢?
    b.uvm_config_db启动default_sequence是按照sequence类名来实现的,而不是仅启动某一个sequence实例?如果存在两个my_sequence实例,那么下面这句话会把两个实例都启动了?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
                                              "i_agt.sqr.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my_sequence::type_id::get());
    c.如果有多个sequence实例,各自都调用了raise_objection和drop_objection,那么怎么判断仿真结束?

楼主:
作者你好!请教几个问题。

1.在2.3.4节中,谈到driver和monitor相似,把二者封装到agent类中,通过is_ac ...
引用 网友Q:

1、是的
2、a,i_agt.sqr会自动实例化一个default sequence,不需要额外干预
     b,你的两个实例都不会启动,sqr会自己实例化一个default sequence。
     c,等到所有的objection都被drop才停止仿真。后文中都有介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感谢。

网友:
uvm_mem不受UVM_REG_DATA_WIDTH的限制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不受限制?原代码定义:
task uvm_mem::write(output uvm_status_e   status,
                                 input   uvm_reg_addr_t offset,
                                 input   uvm_reg_data_t value,   // 可以看出value也是uvm_reg_data_t类型

typedef bit unsigned [`UVM_REG_DATA_WIDTH-1:0] uvm_reg_data_t ;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不受限制?原代码定义:
task uvm_mem::write(output uvm_status_e   status,
    ...
引用 网友R: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只记得内部不受限制,忘记掉外部write及read受宏宽度的限制了。
1、如果你只做frontdoor访问,其实没有必要对memory建模,要访问的时候,启动一个sequence,在sequence中读写即可。
2、不改变宏定义,肯定是没有办法建模的。
3、如果你不改宏定义,不想建模,又想做backdoor访问,那么可以直接调用uvm_hdl_read与uvm_hdl_deposit进行backdoor读写。具体的使用方法,你可以参考UVM的源代码。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个验证相关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个BFM verilog model,用来接收DUT的数据,并保存到内部register memory里。
verilog验证环境下通过back door 读取相关数据用来比较。
现在我们想将这个BFM 集成到UVM环境中。一般要如何实现?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个验证相关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个BFM verilog model,用来接收DUT的数据,并保存到内部regi ...
引用 网友S:

这个要视具体的verilog model而定,没有标准的答案,而且会非常的复杂。

网友:
doogo, 你好
  还请教你一个问题。
  以前是在questa下做uvm1.1d验证。今天切换到vcs mx2012.09工具下,仿真停止,报的错误是
phase  timeout of 9200 hit,phase "main"  ready to end.
还有一条警告就是 main_objection [OBJTN_CLEAR] object "uvm.uvm_shed_main" cleared objection counts for main_objection,和uvm实战144页的警告类似

在questa下仿真没有这写警告和报错。整个验证平台都没有改动。这个验证用例是有phase跳转的,只有一个domain.通过比对文件,发现questa下的uvm_phase.svh和vcs下的uvm_phase.svh差别很大,synopsys做了很大的改动。  我查了下相关的文档,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ing?

网友:
楼主 讨论一个constraint的问题。如果在sequence_item定义的时候设置了default constraint.但在sequence里面具体运行transaction,即req.randomize() with {...}的时候,{}和设置的default constraint有冲突的情况,req会如何产生呢?是把所有有conflict的req都bypass过去,只运行符合两个constrain的req吗?

楼主:
牵扯到仿真器的问题,如果允许的话,那就找仿真器的供应商的AE解决。如果不允许的话,那就把UVM的所有debug选项给打开,如phase trace等,objection trace等,一个一个的看,是哪里出问题了。打开debug选项的方式见附录C。

楼主:
楼主 讨论一个constraint的问题。如果在sequence_item定义的时候设置了default constraint.但在sequence里面 ...
引用 网友O:

   这种情况下,仿真器会报randomize failed。

网友:
doogo  你好,
UVM实战附录里的uvm_set_config_int 传递参数,在uvm中如何得到这个参数呢 ?
如果用SIM_FLAGS 进行参数传递,采用$test$plusargs()方法,在uvm没有得到这个参数,能给详细的用法吗 ?

楼主:
doogo  你好,
UVM实战附录里的uvm_set_config_int 传递参数,在uvm中如何得到这个参数呢 ?
如果用SIM_ ...
引用 网友T:

   在build_phase里,使用get_config_int或者uvm_config_int::get即可。
   另外,还可以使用uvm_config_db#(uvm_bitstream_t)::get

网友T:
在build_phase里,使用get_config_int或者uvm_config_db#(int)::get即可。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传不进去,uvm_config_db::get会直接报错的。   能给一个栗子吗?

楼主:
我试了,传不进去,uvm_config_db::get会直接报错的。   能给一个栗子吗?
引用 网友T:

   把你的代码贴上来。

网友:
把你的代码贴上来。
引用 楼主:

  在命令行加上+uvm_set_config_int="uvm_test_top,number,'100'"

在test.sv文件的build_phase中 采用if(!uvm_config_db::get(this,"","number",number)) uvm_fatal
的方式get number的值

楼主:
在命令行加上+uvm_set_config_int="uvm_test_top,number,'100'"

在test.sv文件的build_phase中  ...
引用 网友T:

'100'这里加引号干吗?

网友T:
'100'这里加引号干吗?
引用 楼主:

   这个打错了,是'h100,我改过了仿真还是有问题

楼主:
使用get_config_int或者uvm_config_int::get()是可以的。你把你完整的语句贴上来。不要遗漏一个字符。
另外刚才看了下代码,还可以使用
uvm_config_db#(uvm_bitstream_t)::get()
书中97页底部与98页顶部的描述有些问题。
应该是uvm_config_int而不是uvm_config_db#(int),排版的时候没改过来。
uvm_config_int其实就是uvm_config_db#(uvm_bitstream_t)的别名。

网友:
使用get_config_int或者uvm_config_int::get()是可以的。你把你完整的语句贴上来。不要遗漏一个字符。
...
引用 楼主:

使用void'(get_config_int("xx",xx));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及时答复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在constraint {},post_randomize(), 和 .randomize with {}里面都对同一个随机变量有约束,是否最终起作用的应该是post_randomize()里面的吗?而.randomize with {} 会在随机的时候覆盖 constraint {}里面的default设置。

网友:
@doogo,你好,我刚开始学习,使用questasim 10.2c跑您的程序2.2.1的时候,my_driver.sv出现报错,在第三行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报错内容是:
1.near "uvm_driver" syntax error,unexpected IDENTIFIER
2.Error in cla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
由于周围学习这个的比较少,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还望您能够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doogo 你好,
  再问你个问题哈,我现在想通过makefile脚本实现一个智能化的平台,根据输入不同命令产生不同的编译仿真选项,我想问的是,如果在makefile的 target中对一个变量追加赋值呢?
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并且进行调试,要么报命令找不到,要么值赋不成功。  这方面你应该比较厉害。

网友:
请问:
先用reg.configure(this,null,"reg");
为啥backdoor写的时候报:
UVM_ERROR: get: unable to locate hdl path
谢谢!

网友:
doogo 你好,
  问下哈,
问题一   questasim做uvm仿真,如何指定uvm版本呢?vcs的安装目录下有具体的例子,questa没有找到。
问题二   uvm中的$transaction_begin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用questa仿真是老是报错,但是仿真能够继续进行。
问题三   uvm中的package,这个原理是什么?感觉和java c++中的package很像,但是我理解不清楚,不好意思,我的软件不好,不是计算机专业的。  我个人感觉就是方便管理文件,方便调用。但是老大问我,我说不清楚。

楼主:
请问楼主,如果在constraint {},post_randomize(), 和 .randomize with {}里面都对同一个随机变量有约束, ...
引用 网友O:

1、是的,post_randomize起最终作用 2、取constraint和randomize with{}的交集。如果两者没有交集,那么randomize failed。

楼主:
@doogo,你好,我刚开始学习,使用questasim 10.2c跑您的程序2.2.1的时候,my_driver.sv出现报错,在第三行 ...
引用 网友U:

   uvm_pkg.sv没有编译进去

楼主:
doogo 你好,
  再问你个问题哈,我现在想通过makefile脚本实现一个智能化的平台,根据输入不同命令产生不 ...
引用 网友T:

   VLOG_FLAGS = xxxx   VLOG_FLAGS += yyyy

    +=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后门访问路径没设置对。   看看set_hdl_path_root()有没有调用对

楼主:
doogo 你好,
  问下哈,
问题一   questasim做uvm仿真,如何指定uvm版本呢?vcs的安装目录下有具体的例子 ...
引用 网友T:

   第一,如果你使用questasim自己带的UVM,那么没有办法指定,只能等着questasim更新版本,在新的版本中会包含最新的uvm。否则可以自己指定版本,编译。   第二,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第三,是systemverilog中的package,跟UVM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实现的原理,questa,vcs,ncsim都有自己的实现方式。它们不会对外开放具体实现原理的。

网友T:
第一,如果你使用questasim自己带的UVM,那么没有办法指定,只能等着questasim更新版本,在新的版 ...
引用 楼主:

   questa 中的uvm有1.1b  1.1c   1.1d三个版本,默认的是1.1d版本。在编译tb_top.sv文件后,会打印uvm_pkg.sv中的“uvm1.1d build in”语句。  既然有三个版本的,应该可以指定uvm版本吧?      uvm是在questa的安装目录下的          vcs的安装目录下也有uvm,和questa的uvm差别比较大,VCS可以指定uvm版本的

网友U:
uvm_pkg.sv没有编译进去
引用 楼主:

    是需要单独对库进行编译吗?该怎么编译呢?还是说跟每个工程一起?谢谢

楼主:
是需要单独对库进行编译吗?该怎么编译呢?还是说跟每个工程一起?谢谢
引用 网友U:

   随书带的源码包中已经在fielist中包含了uvm_pkt.sv,不需要额外编译。   关于编译,include的问题,回顾下当年学习C语言时是怎么把一个文件给include进去的。基础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先用front door 写一个寄存器, 然后分别用front door 和back door读取, 读出来的值为什么不一样?

分别试了两个寄存器 A , B

A : front door 读出来的值是对的 , back door 读出 0
B : front door 读出来的值是0 , back door 读出是对的

为什么会这样?
谢谢.

网友:
楼主,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表述:

class my_xxx #(type T=xxx) extends uvm_xxx #(xxx)

是否前面一个#后面的xxx,是为了override 后面的那个#(xxx)呢? 类型上面有什么要求吗?任意类型都可以?

网友:
doogo 你好,
  请问,这本书有没有电子版的,我想购买。

网友(2014-11-10):
回复 网友V:

   中国亚马逊上面,kindle版本30块。

楼主:
回复  doogo

还有个问题: 先用front door 写一个寄存器, 然后分别用front door 和back door读取, 读出来 ...
引用 网友W:

1、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2、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哪里出错了
3、建议你直接dump波形,在读写操作后看寄存器的值是否真的变了,并进一步定位问题。

楼主:
1、父类(uvm_xxx)是参数化的类,子类也是参数化的类,父类的参数通过子类的参数传递过去。2、理论上来说,写的足够优秀的代码,任意类都可以。

网友:
1、父类(uvm_xxx)是参数化的类,子类也是参数化的类,父类的参数通过子类的参数传递过去。2、理论上来 ...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子类的参数表里面,可以override父类的参数,也可以增加自己内部需要的参数,对吗? 感谢楼主的回复。另外还想请教一个random stability的问题。一组testcase,在regression 的时候,是选择多次round,但每次keep same seed好呢?还是在一次round内部的每个testcase都使用不同的seed好?一般建议尽量把 random 项尽量增加至 testbench的尾部,这样来尽量保证random stability。我们有时候调试testcase的时候,也会手动修改一些random item,看输出的变化。感觉这样似乎并不会影响那些未作修改的random items。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好的,或者说在保持随机稳定性方面,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谢谢!

网友:
doogo 你好,
  请教你两个问题:
1   在scoreboard中,采用uvm_analysis_imp通道传递数据。其中有个task  wrirte函数,用来接收数据。在代码中没有看到显示的调用这个函数,应该就是隐式的调用。这个调用的机制是什么呢?

2   在继承uvm_driver时,后面都要写一个参数,请问这个参数是传递到父类里面还是传递到子类的里面。uvm_subscriber继承uvm_component,这个参数是写在uvm_subscriber之后的?

网友:
doogo 您好,
   请教两个问题:
  1  在scoreboard定义了uvm_analysis_imp,通过write task来收集数据包。这个任务没有被显示的调用,请问是怎么调用的?机制是什么?
2  reset_driver  继承uvm_driver,后面需要写 类的参数,这个参数是传递到uvm_driver函数传递到reset_driver。   在uvm_subscriver中,类的参数是写在uvm_subscriber之后,而不是在uvm_component之后,这个怎么讲??

网友:
doogo 您好,
   请教个问题:
    请问transaction是否需要实例化?如果需要又是在哪里实例化的?如果不需要,为什么?
    谢谢!!

楼主:
就是说子类的参数表里面,可以override父类的参数,也可以增加自己内部需要的参数,对吗? 感谢 ...
引用 网友O:

多次round,每次round内不同case的seed都不同。

楼主:
doogo 你好,
  请教你两个问题:
1   在scoreboard中,采用uvm_analysis_imp通道传递数据。其中有个tas ...
引用 网友T:

1、monitor中的analysis_port在调用write时会自动调用scoreboard中的write
2、传递给了uvm_driver

3、uvm_subscriber 是参数化的类,uvm_component不是参数化的类。这是SV的基本语法。

楼主:
doogo 您好,
   请教个问题:
    请问transaction是否需要实例化?如果需要又是在哪里实例化的?如果不 ...
引用 网友V:

这个问题你看完了《UVM实战》后就不会问了。

网友T:
1、monitor中的analysis_port在调用write时会自动调用scoreboard中的write
2、传递给了uvm_driver

...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uvm源代码 哪里做了自动调用write()函数的处理,我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  uvm_subscriber中只是初始化了一个uvm_analysis_imp的对象,同时只做了个纯虚函数write的接口,在uvm_analysis_port中没有见调用呀 。。

网友:
doogo你好,
关于10.5.2 聚合参数,想请教一下,

1)应用中一般virtual interface是否会封装到 my_config里?
其他sequence/driver等要用到,只传递my_config, 还是直接传递my_interface

2)代码10.5.2 base_test.sv, cfg为何不能用my_config::type_id::create产生
我修改为
cfg = my_config::type_id::create({get_full_name(),".cfg"},this);
会报[UVM_FATAL] ...please set interface.

网友:
问doogo一下,关于sequence间的通信。
比如,DUT两个接口分别对应的agent1和agent2,假设agent2发的包,其数据和agent1发的数据有某些联系,那么如何做好sequence1(对应agent1的sequencer1)和sequence2(对应agent2的sequencer2)的数据通信?
我的一个想法是通过virtual seq来start sequence1和sequence2,sequence2通过其p_sequencer(此sequencer通过TLM连接到agent1上)来获得sequence1的数据。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提高重复利用性。
我也想利用config_db来传递,但是如果发包数量很大时,config_db中的数据会发生覆盖,难道要把队列存到config_db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S:

回答第二个问题。

看了my_config的源码。

`ifndef MY_CONFIG__SV
`define MY_CONFIG__SV
class my_config extends uvm_object;
   `uvm_object_utils(my_config)
   virtual my_if vif;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config");
      super.new(name);
      $display("%s", get_full_name());
      if(!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get(null, get_full_name(), "vif", vif))
         `uvm_fatal("my_config", "please set interface")

   endfunction

endclass
`endif

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cfg = my_config::type_id::create(“cfg”);

楼主:
   这个里面的实现机制比较复杂,里面用到了大量的参数化的类。从代码中不是很好找。有兴趣看我写的那本电子版的源代码分析吧

楼主:
doogo你好,
关于10.5.2 聚合参数,想请教一下,

1)应用中一般virtual interface是否会封装到 my_con ...
引用 网友S:

   1、看个人习惯
   2、对于一个object来说,使用create方式实例化:
        create(name, parent)
        最终得到的名字是 {parent.get_full_name(), name}.
        你的名字中最终的名字是 uvm_test_top.uvm_test_top.cfg。而top_tb.sv中在set config_db时又没有更新路径

楼主:
问doogo一下,关于sequence间的通信。
比如,DUT两个接口分别对应的agent1和agent2,假设agent2发的包,其 ...
引用 网友X:

一个办法是使用mailbox:

在seq1中,对mbx进行实例化:

mailbox seq1_mbx;

seq1_mbx = new();

在seq2中,不对mbx实例化:

maibox seq2_mbx;

在virtual sequence中:

seq1 = new()
seq2 = new
seq2.seq2_mbx = seq1.seq1_mbx;

然后在seq中可以向mailbox中推送数据,在seq2中获取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一个object来说,使用create方式实例化:
        create(name, parent)
        最终得到的名字是 {parent.get_full_name(), name}.
        你的名字中最终的名字是 uvm_test_top.uvm_test_top.cfg。而top_tb.sv中在set config_db时又没有更新路径

~~~我试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

另外请教一下,我create一个object之后,通过什么debug方式,可以print这个object的全部路径名称?
比如上文中的cfg的名字:uvm_test_top.uvm_test_top.cfg

楼主:
回复  doogo

对于一个object来说,使用create方式实例化:
        create(name, parent)
        最 ...
引用 网友S:

哦,那可能什么地方有遗漏了。你自己再试一下吧。在那个cfg类的new函数中,在super.new后,把get_full_name的结果display出来就能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cfg 是用create创建之后,不管后面的参数是什么,
get_full_name()得到的都是my_config , 在top_tb里直接用my_config set是 ok的

cfg用new创建之后,get_full_name()得到的是uvm_test_top.cfg ,
在top_tb里需要用uvm_test_top.cfg set.

对于UVM的源代码不是很懂,不知道是否可以帮忙找到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