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第二章课后习题第五题的d图,为什么要交换源漏极?

楼主(2014-09-11):
file:///C:\Users\Jiangq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9077833\QQ\WinTemp\RichOle\FP@90RB%J9T0KFY%1S{B}(K.jpgfile:///C:\Users\Jiangq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9077833\QQ\WinTemp\RichOle\FP@90RB%J9T0KFY%1S{B}(K.jpgfile:///C:\Users\Jiangq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9077833\QQ\WinTemp\RichOle\J%W$D8~GR9RH(6J(9(6F080.jpg

网友:
一般情况下,对于NMO管,电压高的一端为漏极(D),电压低的一端为源极(S)。电压的不同,在分析时就要交换源漏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