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ro ring问题

楼主(2014-09-11):
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想请教各位大神~~~
在ICC布局中一般都会做完core ring后,做macro ring,来给macro供电。在版图中看到做过后的macro的电源线情况如下

在存储器的内部在M2和M3上也分别布了电源和地线连在了外面的macro ring上,我对内部M2和M3的这一圈电源线的作用不太理解。。。

网友:
原則上 Macro Ring 可做也可不做, 看你的 Routing Resource 緊不緊.
看 Macro Cell 的電流規格再決定要接 width 多大的 Strap 或 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之前的设计里面基本都做了。在做了macro ring 的设计里我看了一下,应该是通过内部的那一层电源线连在外部的那一层电源环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是对的话,我想问一下,内部的那一层电源线做成一圈的目的是不是为了给存储器供电均匀啊??还有如果不做的话,macro怎么实现供电的????谢谢啊~~~~

网友:
有的memory是自己含有macro ring的,有的是不自带的。
所以,针对具体情况,决定自己需不需要额外做block ring

网友:
老的工艺 macro 是带ring的,连接到外面的ring或者strap上,

网友:
现在应该很少再自己打macro ring 吧?供电没问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