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delsim仿真s6的mig出现的奇怪现象,感谢一下。

楼主(2014-09-11):
请教一下仿真mig的问题,把mig分成4个端口,每个端口32位。只操作一个端口p0,在cmd地址30‘h0000_0004的位置上写入数据。
但查看modelsim的memory模型,虽然数据都正确,但地址居然0000004c开始的。然后我在代码里面修改了cmd地址,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我通过读操作读0000_0004地址,也发现读出来的数据不对。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ps:这是ddr2的仿真模型)
真的求教一下,不想每次都上板调试,而且项目在紧张当中。
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补充一下:我写进去的数据是da223344,55665abb,ccddeeff.........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别人正确的memory存储方式是这样的。

楼主:
自己偷偷再顶一下

网友:
直接看一下DDR的总线上的时序对不对,地址也可以看出来的, 要对着接口时序看就能找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g user_interface上的时序是对的,地址也是0。写时序就是,举个例子,连续写4个32位的data进去fifo,然后下一个周期执行cmd指令:cmd_en=1,bl=3,instr=000或者010.
然后进去查看模型的数据地址是4c开始的。后来无论我怎么修改地址,查看模型都是4c。
既然在模型里面看到数据了,证明数据写进去,写时序没问题。
请教一下大神,有没有其它问题造成,或者有个十分简单的实例参考一下。感谢

楼主:
真的求助啊

网友:
仿真出问题直接看波型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有仿真成功,前几天直接上板调试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