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RAL有熟悉的吗?

楼主(2014-09-11):
能使用后门(backdoor)读寄存器但是不能使用后门写寄存器,知道什么原因吗,RAL对硬件代码的寄存器例化有要求吗?谢谢

楼主:
寄存器是rw属性的。

网友(2016-10-19):
后门需要加入层次结构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着申请免费的RAL生成工具,比目前市面上的工具都简单。
http://fastasic.com/wp/?page_id=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