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语言

楼主(2014-09-12):
VHDL语言中怎么判断IO口上读到的值是不是等于一特定的字符,如:“$”等?麻烦大家帮个忙,刚开始上手FPGA,有许多不懂!

网友:
不懂VHDL语法

网友:
查看字符对应的ASIC码值,判断码值与收到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直间和字符比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想法以后可以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不要用软件思想考虑硬件语言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么解释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