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时序菜鸟,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4-09-12):
异步时钟分析,这样有问题吗?怎么分析的?requirement 1.666ns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异步的话就只有designer你自己最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这两个ff什么作用,这样function会不会有问题。不过异步的话为什么会有clock path skew。

网友:
200M时钟,为么约束到1.666ns啊?

网友:
确定是异步?还是12M那个时钟是200M分频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