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侠们以下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啊?

楼主(2014-09-12):
*.BIPOLAR

*.RESI = 1

*.RESSIZE

*.CAPVAL

*.DIOPERI

*.DIOAREA

*.EQUATION

*.LDD

*.SCALE METER

.PARAM

网友:
这些是定义器件的参数的,EQUATION是器件生成的cdl文件的名称,DIOAREA是器件的区域,比如判断电容面积等等,个人理解,不晓得对不对。不过EQUATION这个可以用于当电路器件和版图器件的CDF名字不一样的时候LVS可以修改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