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PCB大家现在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4-09-12):
4-6层板,请教一下。最近准备设计一个电路。

网友:
当然是 Altium designer 啦! 我们画的10层板都用这个,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Mentor Graphics PA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DENCE的capture 和allegro的多不多,感觉这个比较难上手

楼主:
用CADENCE的capture 和allegro的多不多,感觉这个比较难上手

网友(2016-01-07):
高速的话就用candence,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