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负阻抗问题

楼主(2014-09-12):
电路原理图见附件:差分对放大输入信号(Vip-Vin),负载接一个负阻抗。

我的问题是:仿真发现,当输入信号很小时(Vip-Vin=3mV),Vop>Von(Vip与Von同相);
                     当输入信号较大时(Vip-Vin=300mV),Vop<Von(Vip与Von反相);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极性会和输入信号的大小有关系?是不是负载为负阻抗的原因?

个人理解:如果从负阻抗的角度去分析,应Vop>Von(gm*Rout,Rout<0,Vip与Von同相);
如果从信号角度直接去分析,Vip>Vin,造成M1b电流大于M1a电流,进而导致Von减小。(Vip与Von反相)。

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这是latch,因为这是我在做比较器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与等效输出阻抗有关的!你可以计算一下它的等效输出阻抗R=ro/(1-gm*ro);其中ro为M1a与M2a的并联,gm为负阻对的跨导。而跨导与ro都是和电流有关的,因此输出的极性是和输入信号的偏差是有关的。

网友(2017-02-25):
回复 网友B:

   前辈可否告知推到过程?

网友(2017-06-23):
直流正反馈,导致阻抗为负阻,ro/(1-gm*ro),vinp只要大于Vinn,最终会锁存到vop为高,von为低。你可能电路有不匹配或者仿真的是瞬态,vop和von没有建立到最终值。

网友(2021-07-26):
前辈,能解释下构成latch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