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用STM32控制电机的话用什么型号的CPU

楼主(2014-09-12):
准备驱动三相异步电机,大家用什么型号的,多少钱一片

网友:
103系列C就可以,要便宜的,可以考虑030K系列,要高端的可以考虑30x系列,集成PGA和运放,外部电路会简单一点。

网友(2017-07-20):
控制电机的一般都可以,不需要太复杂的功能,你看着引脚够用就行了

网友(2017-09-21):
控制无刷电机,重点是3对互补的PWM信号,带死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