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抽取LEF后引脚位置不对

楼主(2014-09-12):
abstract抽取LEF后引脚位置不对(不在打Lable的位置上而是在引脚里面的打孔的位置上),请教高人指点下,已经困惑很久了
PS:也试过在LEF中直接改位置信息,但是改过后后面连线又不对了

楼主:
怎么一直没人呢…………

网友:
“不在打Lable的位置上而是在引脚里面的打孔的位置上” 打孔是什么意思,via?
如果是 pin 的话就比较好理解, virtuoso 的 pin 和 Abstract 的 pin 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大家习惯的做法是在 layout 上不要 create pin, layout 上已经有 pin 的做法看一下 Abstract 的 UG,里面会有讲的。

网友:
label位置打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我的意思是在encounter里连线的位置不是在打lable的pin得位置而是在与pin相连接的一个通孔的位置,我的解决方法是把LEF中这个pin的坐标改了一下,后面连线也就没问题了,不知道这样做妥不妥PS:还有个问题是在encounter中有两个pin没有连线,不知道大侠遇到过没有,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了。 lable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pin的信息没提取对???

网友:
帅哥,你把我的那个问题给解决一下,行不
http://bbs.eetop.cn/thread-460715-1-1.html

网友:
简单的lef (比如pin不多的,hardmacro的 lef)直接手写就好了,就是把boundary和pin shape写好就行了,
abstract这个工具很烂, 经常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于 VIA 这个不清楚,可能是 extract 这步出了问题,你可以在 Virtuoso 上看每一步的结果是不是想要的。自己改也可以。
    没有连线,如果 netlist 上就是这样并且都是 output pin 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您的意思是连接关系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连在你希望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只能说是你的LEF PIN提取的太详细,对于hard marco 我的习惯是重新制作一个layout,只保留prBoundry边缘的图层信息,内部均通过各层金属的obstract层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就是这个意思。 我用的是abstract抽的LEF,第一次抽LEF,对工具还不太熟悉,希望大侠可以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放弃了在obstract设置上找方法了。
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做的IP  LEF 调用时可能会旋转,所以制作的PIN 信息,我一般会做metal2 + VIA2 +metal3 ,label我打在了metal3上,如果希望obstract把这3层都提取出PIN信息,那么工具就会通过你的设置去找所有的与这个label的连接关系,所有允许出PIN的层次都会做成PIN属性。
我的方法就像我11楼说的那样,我用来提取LEF的layout view,内部是空的,根据需要自己添加各层的obstract属性来阻止PR工具走线。
你只要保证该layout view和你真实的layout 外部接口部分一致就可以了。
你找一个工艺厂提供的IP (black box)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