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调用modelsim做RTL仿真时报不产生IP核模型文件

楼主(2014-09-12):
FPGA中含有众多IP核,如PCIEFIFORAMPLL等,在使用quartus关联modelsim进行RTL 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说没有生成IP核的仿真模型之类的。

上网查询后,有人说使用向导在quartus中重新生成IP核即可,对主要的几个IP重新生成后,再仿真还是不行;

也有人提出,应该讲生成的.vo文件放在modelsim的仿真路径下,查看发现只有pcie生成了该文件,放在相应的路径下后,再仿真还是不行。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不显示呢。具体错误如下所示:
Error: You did not generate the simulation model files or you generated the IP file using an older version of MegaCore which is not supported by RTL NativeLink Simulation
Error: Regenerate the IP and simulation model files using the latest version of MegaCore for RTL NativeLink Simulation flow to function correctly

网友:
我PLL和RAM仿真都没有问题,你要不试试完全新建个工程,再生成IP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