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mic或tsmc 65nm,40nm,22nm工艺下的金属层及ILD厚度

楼主(2014-09-12):
如题,楼主想知道smic或tsmc 65nm,40nm,22nm工艺下的金属层及ILD厚度以及所用材料的构成情况,如下图所示,并不需要过多的电气参数,只是各层材料构成情况及厚度,望告知,多谢了!
上图只提供了一个总厚度8.75um,我如何知道各层的具体厚度哪,楼主手头只有smic 65nm的工艺库,恕楼主愚钝,怎么也没找到有用的信息,希望有知晓这伸出援手。
如提供信息有效,楼主奖励信元50,多谢帮忙!

网友:
你可以看.itf文件

网友A:
40nm以下都是confidential,怎么可能公开呢,

但是根据moore‘s law,你都shrink 0.7好了,其实也不差不多的,

网友:
参考assura文件下面 rcx文件 , 里面有的

网友(2014-11-14):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5-03-16):
知道了有啥意义,各个fab都差不多的

网友(2016-03-03):
回复 楼主:

    楼主找到了吗?分享一下,我现在也想知道,我应该在那个里面可以看到那?谢谢,

网友(2017-02-21):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7-06-05):
TPDN65LPNV2OD3 please

网友:
没啥机会了,自己看寄生电容算吧

网友:
这都是机密怎么会流出来,想知道的话去问问各个公司的PIE吧

网友(2018-09-29):
不够细啊.....

网友(2019-02-17):
楼主资料能发我一份吗,正在学习中

网友:
PDK里面的DRM里面会有,T工艺itf下面是加密的可能看不出来。
最暴力的方法是SEM/FIB观测,本人去做过65nm的观测

网友B(2025-02-17):
引用 网友A:
40nm以下都是confidential,怎么可能公开呢,

但是根据moore‘s law,你都shrink 0.7好了,其实也不差不多 ...

shrink 0.7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可以看下Design Rule, 简称DR

网友C(2025-03-26):
引用 网友B:
shrink 0.7是什么意思啊

摩尔定律关键尺寸缩小0.7,等比例缩小的情况下,ILD也相应缩小0.7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摩尔定律关键尺寸缩小0.7,等比例缩小的情况下,ILD也相应缩小0.7倍

IDL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5-05-27):
ILD(Inter Layer Dielectric,层间介质层)是用于隔离器件层(如晶体管、多晶硅栅等)与第一层金属互连的关键绝缘层,其核心功能是防止不同层之间的电气短路,并优化电路性能。
功能:

电气隔离:将底层的器件(如晶体管、源漏区)与上层的金属互连线物理隔离,避免短路。
平坦化:通过填充器件层与金属层之间的高度差,为后续金属布线提供平滑表面。
保护器件:防止金属层中的杂质(如硼、磷)向下扩散,影响器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