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上层和金属M1走线有较多的重合,会不会造成寄生电容增大

楼主(2014-09-12):
如题,有些走线比较难以避开比较多的重合,因此想问一下。。这对寄生电容的影响,引申一下这对电路有何影响

诚求教~~!

网友:
必然会有。
如果要减小串扰,尽量让两层走线垂直交叉。而且每层走线都是一个方向。比如poly上下走,metal左右走。
如果是电阻或者电容poly,drc规则会要求不覆盖金属。
尽量少用poly走线,尤其不要走长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收获很大
感觉垂直交叉布线还是有点困难,但是把POLY和M1重合减少还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