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TS之后skew比较小,route之后变得比较大,怎么办?

楼主(2014-09-12):
CTS之后skew比较小,大约几十ps,但是route之后变得比较大,有几百ps,这是为什么啊?要怎么处理呢?
谢谢!

网友:
是否存在非CTS专用的buffer在tree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再请问一下非CTS的buffer有什么影响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CTS的buffer存在在tree里面,CTS后,它的状态也不是cts_fixed,所以位置会变,器件footprint的变动也比较大,另外不是clkbuf,delay也比较大。这需要具体看设计的情况判断,有的设计,这个存在是正常的,需要提前干预。
你这个看看longest path和shortest path出现在哪里,然后判断下。

网友:
真的么?为啥cts之后不是cts 专用buffer 就没有cts属性呢?

网友:
几十ps skew?太厉害了吧,多少reg,多少频率,

一般route后skew会有所飘动,但是只要不影响timing,多大的skew也无所谓,
以timingreport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好的,谢谢版主!如果对timing有影响呢?应该怎么处理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1GHz,八百多reg。几十ps的skew很小吗?一般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版主!我再看看。

网友:
800个reg 是有可能做到50ps以下的, 1Ghz,乖乖, 怪不得skew影响大呢,
超过50ps,时序就难了,

网友:
继续timing opt啊, postroute op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Clock Tree没有用NDR rule ? 看下skew变换的原因,报下postcts 跟postroute的ti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您说的timing opt可以具体说说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了NDR 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一下,我的是reg to reg的path。route之后clock source 到reg1/CK的时间比route之前的长,是因为cell的delay增大了,但是clock source 到reg2/CK的时间比route之前的短了。菜鸟求教!

网友:
Two ways in EDI:
ckECO (FE-CTS flow)
ccopt_pro (beta feature for CCOPT, will be production in 15.1 or later)

楼主:
回复 网友E:

    Thank you! I will try to fix.

网友:
开SI  分析的?

网友:
cts之后clock tree难道不freeze吗 ? route之后的timing report, skew会变大,按理应该只有timing derate的影响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F:

    OCV 的话 postCTS  也肯定带上OCV  分析的啊。有shelding   存在?  或者信号SI  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