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在线升级

楼主(2014-09-12):
大家有没有用过MCU在线升级lattice的xp2片子逻辑。不知道如何操作,求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一些资料,主要介绍有虚拟jtag和从串模式,但是具体操作不了解,如何将焼写文件转换成传输流文件?很多疑问有待解决。

楼主:
有没有知道lattice的xp2的cfg管脚配置的?不知道从串模式的配置如何实现!快进人啦!不有说与xilinx的从串模式的操作相似,有人说说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用过Xilinx的selectMap实现动态加载,
1、你需要去看加载接口的时序,
2、需要去看配置文件格式以及如何通过配置文件实现配置的,
3、你的控制器需要一个接受配置文件的通路。

即控制器通过接口接收上位机送过来的配置文件包,解析包之后,生成配置文件(可能需要缓存),将配置文件通过配置接口按要求的时序写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看到了配置的时序操作,但是写入的文件格式转换现在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lattice的不知道,Xilinx的在线升级就是通过ARM把bin文件烧到FLASH中,然后复位FPGA,然后自动从Flash中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