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DDR的控制器例子

楼主(2014-09-12):
最近在调试一个关于DDR的,看了好多资料,还是不太懂得,所以想看看大神们是怎么做的,我用的Altera四代芯片,没有现成的IP使用,哪位大神有做过的,求指点啊!

网友:
最近也刚开始做这个,也有很多问题不清楚。不过在Xilinx中有提供一个MIG的IP核,该IP核就是DDR控制器;那么Alter上肯定也有相应的IP核

网友:
有相应的群来讨论么

网友:
这是基础IP呀,Altera不可能没有吧?

网友:
看DDR芯片文档,下个ddr的仿真model仿真慢慢调,相信自己应该没问题的。不过没有phy的话频率会差点。告诉你个捷径就是下个altera sdr的verilog然后把它改成ddr,只需要改data_path。当然你不想自己改还可以参考Verilog_HDL程序设计实例详解中的第9章,最好还是自己改,这个书上的我没试过,做个玩具应该够了。带宽什么的以后考虑吧

网友:
做这个的时候可以好好学学SDC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IP core,自己写的话需要写PHY,还需要写控制器模块,比较复杂

网友:
是大神就自己写,一般人还是用现成的IP吧,用好了IP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DDRn IP

网友(2015-12-11):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是自己写DDR control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