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用非阻塞延时表示传输延时和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rt觉得延时在verilog设计的综合中是被忽略的,也就是不可综合,
但是为什么还可以用非阻塞和延时表示设计中的传输延时?觉得这个传输延时是可以用在设计中,而不是仅仅用在测试中
觉得上面两点有点矛盾。。。
求解答。。。跪谢

网友:
综合时忽略掉,仿真时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细节呢?仿真的时候是为了看什么引入的这些延时?既然综合的时候没有用,为什么不在testbench里,而是在设计代码里用到这些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