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detector实现?

楼主(2014-09-13):
如何实现一个上升沿优先检测器(“01 detector”),即有5位二进制输入D1~D5,这些输入特点是一开始都是0,然后其中某一位会上升沿跳变为1,随后大概50ps后其后面的位依次跳变为1,比如是00100,则50ps后为00110或者00100,再50ps为00111或00110或00101或00100等。现在要检测第一个跳变为1的位置是第几位(D几),然后对应的输出Q几就输出为1,求解答。。。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比如最先上升沿跳变的是输入D2,则输出Q2为1,其余Q输出为0.

网友:
你加一个标志位,一旦输入不等于0就把标志位清掉,同时把输入赋值给输出,就k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意我只要一个输出为1,其余输出为0.而且保证时序正确。所以你的方法我没能理解怎么实现。

网友:
你试试:先初始化flag<=0;
              if(!flag) begin
                 dout<= din;
                 if(din != 5'd0) begin
                      flag <= 1'd1;
                 end
                 else begin
                      flag <= 1'd0;
                 end
            end
            else begin
                 dout <= dout;
                 flag <= flag;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但是考虑这种清零反馈结构能够在50ps内完成吗?。。因为我的上升沿是连续的。否则会产生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能报一下你的系统时钟是多少吗?200MHZ以下都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是ADPLL,参考频率打算10M以内,输出频率50~500M可调,这里尽量不采用带有CLOCK震荡时钟实现。那个输入两个1之间时间差会在50PS内。simlink里建模也是采用反馈清零方法,但是就考虑这个时序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计算一下建立时间有没有满足,可以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