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 输出直流电压 有什么要求没得呢?(流水线ADC中的一个运放)

楼主(2014-09-13):
在做ADC的时候涉及到了一个简单运放的设计,(SMIC0.18工艺),采用的是基本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仿真得到输出直流电平为346mV,如图:
我想知道,对运放的输出直流电平,有哪些要求呢?

!!!求大虾指教呀~

网友:
运放都是闭环用,所以输出由输入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想再问一下,那输入直流电压有没得什么要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差分输出dc部分由共模反馈决定,即使开环条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共模反馈本身就是闭环,确定(vop+von)和vref的关系,所以这个环路的输出(vop+von)仍然由输入vref决定。   另外共模反馈不能决定vop和von的值,只能决定(vop+von)的值,所以如果全差分外面的环路开环共模反馈闭环,von和vop在满足相加为定值的条件下可以为任意值,而不是你说的确定的DC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由输入工作范围决定,另外假设是单位反馈环,那么输出的dc值和输入一样,所以输入还要保证输出在工作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那再问一下,用在ADC里面的运放,输入电压范围是怎么确定的呢(假设Vdd=1.8V)?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共模输入范围吧,应该是扫描DC输入,当差模增益下降3-dB时候的电压范围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这样啊!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DC怎么扫描增益呀?仿真增益不是在ac下面放的吗,怎么在DC扫描下观察增益下降3dB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在几个直流工作点上进行AC扫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的仿真变量不用频率,用共模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