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power管降低VTH的技术

楼主(2014-09-13):
利用体二极管降低VTH,为何这种技术没有大量普及?
体二极管上低电流是从负载上sense出来的,可以认为下面是一个电流镜用来给二极管提供电流沉

网友:
为何要降低Vth呢,一般为了器件处于关断状态时能够可靠关断,阈值电压是不是不能太低啊

楼主:
对于功率管来说,这样就可以用更小的面积达到同样的驱动能力和阻抗

网友:
以前到没有注意

网友:
这种东西也就适合用来发发paper,实际用的话,容易引发latch-up, 尤其在大电流、高温情况下,可靠性太差

网友:
这种技术的应用不少,尤其的是低drop-out的情况,但是关断效果不好是必须的;所以,基本用在芯片内部给具体的模块供电,不会用作单芯片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