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里的连线颜色

楼主(2014-09-13):
求助大侠,我的schematic里面的连线颜色原本都是天蓝色的,不知怎么都变成灰色的了,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改回去吗?

网友:
找到display.drf文件 查找wire 把旁边的gray 改为cardetBlue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按W然后F3设置么??,想设置成什么颜色就设成什么颜色啊

网友(2015-08-24):
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METech/130365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线属性改为dash

网友:
回复  istart_2002

   把线属性改为dash
引用 网友B:

问题没说全,现在情况是选实线,是蓝色的,跟一般的电路线一样;选虚线是白色的实线;
怎么把实线改成白色,把虚线改成白色的虚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之前的一样找到text的描述,把实线的颜色改为white

网友:
回复  istart_2002

   和之前的一样找到text的描述,把实线的颜色改为white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名叫什么名字啊?把text、text1、text2的solid全改成dashed,颜色虚实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蓝色的关键字都搜出来,其中有一个是你要的注释text的,你看看英文应该能找到

网友:
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METech/130365
上看到的方法:

在打开的CIW上找到display resource maganer,点击EDIT,application选择Virtuoso,在tech lib找到tsmc的库,下面layer选择ALL,然后在左边找你想修改的项,应用并保存即可

如果tsmc的库里没有定义wire颜色,那就修改analogLib里的项

试试吧

display resource maganer

display resource maganer